v120d02s,改devo 10 换电池,测动力电池电压。

楼主(2012-11-02):
昨天下午小机到手,看来一遍,这小机主要卖的就是那个三轴,要是这个三轴能山寨。这小机就便宜了。

上帖有哥们说会修这个喽,就会修表喽。看来是真的啊。。最少得整套修表的工具切。。才能修这小机机。。

不过这个小机也有个好处。。螺丝往塑料里拧。。不用打胶。。应该好拆一点。。

D10这个控,可以换成充电电池不?那个电池组的联线是那个插上的不?昨天我拆喽半天也没拆开,应该换个什么型号的电池?

想把这个控改改手感,左右手都太紧,这控的内部应该跟xg7差不多吧。。我手里有 xg7自己拆开过。

这小机的动力电池600毫安的。。是几S的啊。。华的客服说是3S的,。。3S的应该四个接线柱吧。。我用电显测电压怎么不显示电压啊。

昨天小研究了一下控和机机。。在控上非得选择一个舵机,舵机才能正常呢?

非常感谢您的回帖。。。用我家领 导的话说,你终于买回来个整个儿的。。嘿嘿。。但是这个还不如散的。。还得小拆一把。。

网友:
哪个来回答啊

网友A:
“华的客服说是3S的”,这句是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的客服说是3S的”,这句是亮点

刚才已经落实了。。是1s的。。哎。。。

没买的时候问他们,我说四通的跟六通比少了哪两通?告诉少了,起落架和3D飞行。。。

网友:
是1S的吧     数字

网友:
3s的动力电池。。好有才的客服

网友B:
D10的可以用3s充电电池,我现在就在用

网友C:
我的拿到手就全拆了,小机调试好麻烦,都不能用螺距尺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0的可以用3s充电电池,我现在就在用

上午在飞越整了一块。。就是那个控的电池的接口拆的时候太费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拿到手就全拆了,小机调试好麻烦,都不能用螺距尺

刚才刚买来量角器。。都是成套的还得买直尺和三角板。。嘿嘿。。

本来想着多个玩的。。没想到啊。。多喽个修的。。

网友:
上午在飞越整了一块。。就是那个控的电池的接口拆的时候太费力啊。。
同感啊啊

网友:
小机还是不错的,出勤率高,不跳场地,相对还安全,恭喜楼主开始折腾

网友:
你这个客服是2货。。。。。怎么做的客服呢。

控电的话自己看着办哈哈。我以前有6个充电电池。少2个。然后找了一个旧手机电池拆掉保护。接两根线OK能满足4个小时左右的模拟器哈哈。不过不能相信D10电压显示。
我的这个结构等发现掉一个电马上关机了。 3S电不小心就过放了

网友:
客服是朵奇葩

网友:
3s   不是吧,,,,这么给力?

网友D:
d10用3s控电,在控里设置报警电压为10v。等控上显示一半电的时候就要充电了,此时控电单节为3.6↑v。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刚才已经落实了。。是1s的。。哎。。。

没买的时候问他们,我说四通的跟六通比少了哪两通?告诉少了, ...

拉这个客服去打靶……
要不是这个客服不懂装懂,那就只能说明他把你当傻子打发你罢了!

网友:
3通:油门,升降(前后),方向(尾舵)
4通:油门,升降(前后),副翼(左右侧),方向(尾舵)
6通:油门,升降(前后),副翼(左右侧),方向(尾舵),螺距(上下),脚架/陀螺仪感度(锁尾陀螺用)
7~12通:在6通道基础上增加了N个辅助通道(aux1~n)用于控制附加设备,例如航怕时候控制云台,拉烟,投弹等你可能想到或者想不到的东西~~!

网友F:
小鸡的电池是1s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拉这个客服去打靶……
要不是这个客服不懂装懂,那就只能说明他把你当傻子打发你罢了!

我想先扔块石头探个路。。。结果他的回答太令我失望了。。不过客服对小机的特殊问题回答的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鸡的电池是1s

是老乡吧。。

网友:
呵呵 河北唐山 群里的  你QQ跟我说话来着

网友:
在cp面前,02s就是大机机,呵呵

网友(2013-12-06):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2014-04-07):
超2的客服...

网友:
瞎玩发表于2012-11-02 17:14:30
上午在飞越整了一块。。就是那个控的电池的接口拆的时候太费力啊。。
同感啊啊
同感!我怕拔坏了,买了Jst延长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