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了电压报警器,心急之下摔机了.......

楼主(2012-11-02):
淘宝上买了个这个东西,飞的时候绑在电池上,默认3.8V 报警。
飞了几分钟,这东西响了。心急之下,赶紧降落。不料撞到石头。
大桨直接打在石头上。大桨断了、主轴弯了、尾波箱也坏了、。
没事还是别装这东西,省的心急手忙脚乱。

楼主:
现在等配件到修飞机...真是郁闷啊...而且还是第一次修...怕不会调

网友:
LZ淡定。 第一次总是要来的嘛 慢慢搞就好了。

网友A:
玩航模,淡定指数与炸机次数成正比。

网友:
慢慢来,楼主不要伤心

网友:
报警后不要急加油慢慢降落不怕的啊
下来后在看下电压和算下飞行时间,
以后在推算下具体飞信时间就好了

网友B:
3.8太高了,电量还没用到一半,3.6就足够了,还有充足时间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太高了,电量还没用到一半,3.6就足够了,还有充足时间降落。

3.6V ??? 对电池会不会有影响??
好像好多人都设定 3.8哦

网友C:
扯淡的3.8v。。。
那个是负载电压。
一般锂电池20C时的负载电压在3.3V以上都属于正常的
无负载电压3.7v才是咱们平时说的没电了

真不知道你们这样带负载电压3.8v能玩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扯淡的3.8v。。。
那个是负载电压。
一般锂电池20C时的负载电压在3.3V以上都属于正常的

设3.8的请出来,老*耍你两耳屎。

网友:
9楼正解~~~~

网友:
10楼大神,,,,,我咬你妹的字数

网友:
慢慢降落就好,不用那么着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玩航模,淡定指数与炸机次数成正比。

玩航模,淡定指数与炸机次数成反比~谢谢

网友:
楼主需要锻炼心理素质.

网友:
主要是经验不足!! 再接再厉!!

网友:
楼主没经验啊,3.8高了,3.5报警再下来完全没问题。

网友:
晕了,你怕什么啊,响就响咯,呵,习惯了就好

网友:
来观摩学习经验的

网友:
尽量减少炸机才是硬道理,不然炸后有很多如振动之类的问题啊,宁愿进步慢、多在模拟上学习也要减少炸机

网友E:
玩航模,淡定指数与炸机次数成反比

网友F:
叫着叫着你就习惯了

网友G:
设3.8是浪费,我新电设3.6,用了一年多的电设3.4。

网友H:
3.5报警再下来完全没问题。

网友I:
如果设成3.8v,报警后还可以再飞航线几分钟没问题,干嘛着急降落。

网友J:
楼主的第一次就这么没了

网友K:
这只是个开始

网友L:
一般设置3.5V报警,3D模式报警声音响后,切普通模式还能飞一会,再下来,看看电压多少,一般3.7V左右就正常了
设置3.6V报警,3D模式声音响后继续飞一会,然后切普通模式飞一会,设置3.6V报警一会就响,3D暴力半分钟就响了,但是可以继续飞3分钟左右
我的经验3.5V是刚刚好,报警后下来一般都是3.7-3.8V左右
如果你经验有了,直接遥控器设置3D 3分钟报警,3D飞3分钟下来就差不多了

网友M:
路过。看看你的报警器

网友N:
引用 网友D:
玩航模,淡定指数与炸机次数成反比~谢谢
正比例,谢谢。

网友O:
设3.6飘过,要淡定,

网友P:
劝LZ没事儿还是装上这东西吧,新手一般掌握不好时间,等你不小心飞到电调低电压保护再下来就更慌了。报警器建议可以设到3.6V,等下来的时候你看还有3.8V,这个数值就刚刚好了,能保护电池不过放,而且慢慢下来的话电量也是足足富余的。
另外,那个报警声多听几回就没那么紧张了,俺到现在还一直用,踏实

网友Q:
引用 网友D:
玩航模,淡定指数与炸机次数成反比~谢谢
正解
参与/回复主题

网友R:
从来都是遥控器设油门定时,十几块电池飞下来电压基本一致,可以直接并充~

网友S:
也买了一个,就是准备外场测测,不安到飞机上了,遥控器定时习惯了。

网友T:
和我第一次一样,报警响慌了,大桨砍到了一辆SUV的轮胎。以后不用急,慢慢降无碍电池的。
报警电压设在3.5V,在天上带负载3.5V报警下来还远离过放值的,我的电池这样飞了近百起落,依然强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