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电子的帮忙看一下这个电阻是多大的?

楼主(2012-11-02):
遥控直升飞机上的电路板,电阻摔断了。帮忙看一下,我另配一个。色环是从下往上是绿兰金银四个
另外旁边的那个白色的塑料上面缠有线圈,和天线相连,这个东西叫什么?

网友:
貌似这个不是电阻,,好像是电感

楼主:
楼上说的是那个绿色的是电感吗?如果要买,应该买什么规格的配上呢?

网友:
问卖家或者高手

网友:
不懂,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电感线圈 随便一台玩具遥控接收板上都有一个

网友:
0.56欧姆还是0.056欧姆?记不清了,属于保险电阻一类  。

网友:
绿色5 蓝色6   金色好像是10的-2次方     银色 误差+-20%

网友:
56*10-2=0.56 应该是0.56的。金银一个是1/ 10 一个1/100  我记不清哪个是1/100  了,印象中金是1/100    所以不是0.56欧姆就是5.6欧姆

网友:
是色环电感,5.6微亨,这种电路一般是接在未级供电,找个相近数值的接上,或者用一根细铜线绕10多圈接上试下.

网友:
是电感,匹配天线阻抗用的。
无线通信知识:
   无线通信的天线阻抗要求是50欧姆纯阻状态,但天线长度小于1/4波长时,天线的阻抗呈容抗,造成天线失谐,感应的无线信号“返回”天线端,造成感应到电路的无线信号弱,这时串接一个电感,使天线呈现纯阻状态。

网友:
两个都是电感,一个是色环电感,另一个是线圈电感,线圈如果里面有磁芯,就是可调的。

网友:
天线阻抗匹配电感

网友:
又捡到电子知识了.感谢LZ和回贴的兄弟

网友:
这是呀电感

网友:
电感 56x10^2uH
也就是 5.6mH

网友:
电感应该是nH级别的。

网友:
天线后面串接的是电感,可以提高天线效率,增加信号接收能力

网友:
10楼的非常正确

楼主:
是电感 换了一个 已经修好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2012-12-05):
看着像电感,其它不太懂

网友:
我的是烧了,没烧断。另附:
色环电阻分为四色环和五色环,先说四色环。顾名思义,就是用四条有颜色的环代表阻值大小。每种颜色代表不同的数字,如下:
棕1 红2 橙3 黄4 绿5 蓝6 紫7 灰8 白9 黑0 金、银表示误差
各色环表示意义如下:
第一条色环:阻值的第一位数字;
第二条色环:阻值的第二位数字;
第三条色环:10的幂数;
第四条色环:误差表示。
例如:电阻色环:棕绿红金, 第一位:1; 第二位:5;第三位:10的幂为2(即100); 误差为5%; 即阻值为:15×100=1500欧=1.5千欧=1.5K
还有精确度更高的“五色环”电阻,用五条色环表示电阻的阻值大小,具体如下:
第一条色环:阻值的第一位数字;
第二条色环:阻值的第二位数字;
第三条色环:阻值的第三位数字;
第四条色环:阻值乘数的10的幂数;
第五条色环:误差(常见是棕色,误差为1%)

网友:
好像是 电感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