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凤凰4.0中悬停时飘的严重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11-02):
在4.0里的训练模式下所有通道的方式中己可以基本做到4面定点悬停.但退出训练模式练习悬停时,飞机略一打舵就上下大幅飘动,反面是飞直线时高度的波动比较小,与真机差别很大(我现在用MINICP练)! 请高手指教一下! 另外想飞个圆周出来应该如何操作?

网友:
minicp应该是非常好飞的,楼主看看是不是控的微调没设置好。

网友A:
mini CP太小了,惯性小,很容易动,你要轻轻的打舵,450的手感就要好很多,其实就是相对小机动作迟缓

网友:
换台试试,都有说明没有调整好

网友B:
软件里有稳定调节的。我以前也是左右飘的厉害,修正都来不及,别说练习舵面反应了。后来调了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里有稳定调节的。我以前也是左右飘的厉害,修正都来不及,别说练习舵面反应了。后来调了一下就好了。

楼上DX, 软件里的稳压电稳定调节木有找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ni CP太小了,惯性小,很容易动,你要轻轻的打舵,450的手感就要好很多,其实就是相对小机动作迟缓

多谢三楼的指导! 继续埋头练!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DX, 软件里的稳压电稳定调节木有找到啊!

你选定哪台飞机,然后在那台飞机的调节里的设定的。

楼主:
调一下试试!谢!

网友:
建議你 4.0可直接挑內建的 Align T-Rex 700E 3g 或 Align T-Rex 系列機種 都與實機手感很接近 畢竟模擬器與現實還是有段差距除非你很熟悉調整細節與實機狀態或許才能調到接近現實 況且裡面的雖與你手中雖有相同機種 但未必會與你的現實狀態相符

楼主:
好的! 多谢指教!

网友:
我也想知道机器悬停后为啥朝一个方向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