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重量0.16克的超轻低电报警器。

楼主(2012-11-02):
本着玩KT机能轻一点是一点原则,作了一个小低电报警器,直接插在电池平衡冲头上就行了。总重量0.16克。

看看就是这个。目前的报警电压为3.45V开始亮灯。灯亮时电流为33mA.

具体样子就是这个样子的。由3个小芯片,一个LED发光管还有若干电阻电容组成。

看看重量

电路图如下

网友A:
u3是什么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u3是什么元件?

稳压电源。给比较器提供2.8V工作电压,并通过电阻分压给比较器提供基准电压。

网友:
用的都是专业设备,一般人玩不了。

网友B:
佩服 这都能焊上 飞在天上看不清了吧

网友C:
有声音报警吗,如何制作?元器件有哪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佩服 这都能焊上 飞在天上看不清了吧

呵呵,眼神不好了,在显微镜下面焊的。主要是给室内KT机用,临时只有绿色的LED下次换个红色的应该更显眼一些,室内应该足够起到提示作用了。室外的也不会在意这么几克的重量了,用带声音报警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声音报警吗,如何制作?元器件有哪些

没有声音。就是给超轻室内机用。主要元件就是一个稳压电源,一个比较器,一个场效应管,一个LED灯。剩下就是一些电阻电容了。

网友:
这个不错,佩服楼主啊

网友:
高科技,看不懂

网友:
顶完再细看。技术好牛

网友:
室内用还是不错的,为啥不用431多简单的。

网友:
不懂。路过顶一下。

网友D: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1494

看看我做的这个无线电显

网友:
楼主是学电路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1494

看看我做的这个无线电显

你那个也很实用,适合室外机用.我在室外玩也曾经因为没听到电显报警声而炸机,有你这个就不会了.我这个就是为整机重量几十克的室内机使用的.以前都是为了减轻重量不用电显的,搞得电池寿命很受影响.有了这个最起码电池能多用几次,同时增加的重量也在可容忍的范围之内.

网友:
能看到此贴真是幸运哦!顶起来,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