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UI Mini Vbar的一点小问题

楼主(2012-11-02):
如果按照飞机实际安装的方向选的话,所有的补偿方向都是反的。
所以我只有选反的。
舵机我用的是SAVOX的SH-0262MG
PS:Mini Vbar不能调整单个舵机的修正方向?

网友:
可以 自己 找下 有三个舵机 单独的 正反修正 设置

网友A:
那是因为你第一步控校准时,动作方向就没对

网友:
你选择vbar的方向就选错了

网友:
藤椅正解,重新校準控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是因为你第一步控校准时,动作方向就没对

第一步错。。后面步步错。。。

网友:
舵机正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因为你第一步控校准时,动作方向就没对

汗...   直接把第一步给忽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步错。。后面步步错。。。

受教了   虽然现在可以飞   还是从新来过吧

网友C:
阿兵现在的配置都是杠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教了   虽然现在可以飞   还是从新来过吧

第一步遥控设置界面的时候建议先校准正反向后中立点 最后最大最小行程,可避免调整好最大最小行程后,校准正反向时最大最小行程重设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阿兵现在的配置都是杠杠的~

就换了3个舵机 一个VB半个月工资就没了

还好飞机是别人送的

网友D:
阿兵不是要骑车北上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阿兵不是要骑车北上么

汗  你咋知道?

这不是正在准备中...

网友D:
引用 楼主:
汗  你咋知道?

这不是正在准备中...

看见过你发的帖 我也准备找够路费骑车去西 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见过你发的帖 我也准备找够路费骑车去西 藏

一直在想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去西 藏,西 藏的魅力在那里?

去西 藏须谨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在想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去西 藏,西 藏的魅力在那里?

去西 藏须谨慎。

很纯净 天很蓝 一路都很自然 没那么多人

网友:
工资还挺高的嘛。。。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