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们 f550 6个电机转速不同

楼主(2012-11-02):
各位前辈:我的f550 通过掰杆后6个
电机
同时转,但是转速不同稍稍一推油门就翻 以前都是好好的,摔了一次之后就这样了,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没有校正平衡啊,飞机不平衡飞上去就摔,多看看论坛

楼主:
谢了,另外,12fg咋个设置gps和失控保护,自动降落呢,我是新手,望赐教

网友B:
这个这么难弄啊,学习中

网友C:
重心不对了?

楼主:
不太清楚,我想是不是调条或则是设备出问题
重心问题倒是很好解决

网友D:
可能是主控有问题 拿在手上试试

网友E:
新手最重要的问题是没校准电调,有好多是这个原因翻机

网友F:
不是说dji的电调和电机不用校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