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充电转压器

楼主(2012-11-02):
T8FG充电转压器用多少W的'有推荐不。昨日梦游了一把'爆炸了

网友A:
居然没炸掉控?

网友:
这里天天有人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没炸掉控?

还不知道控有没有事。。。理论上没事

网友:
检查下为好吧~等下失控就晓得错

网友:
充电转压器是啥东东没整明白

网友:
t8FG坏了维修费用够高的

楼主:
不要吓唬我啊。。。220V转110V啊

网友:
楼主一句话整的大家都在风中开始凌乱了。。

网友B:
通常来讲,你把110V的充电器(Futaba的其实就是工频变压器+整流稳压)插到220V上面的话,基本上还没等你后面设备反应过来那个变压器就挂了。所以你的控应该是没事的,电池也应该是没事的。变压器有多少W,你看看铭牌不就知道了?再说了,我的这个充电器自从买来就被我压箱底了,直接拿B6充不是更省心?

网友:
不要吓唬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来讲,你把110V的充电器(Futaba的其实就是工频变压器+整流稳压)插到220V上面的话,基本上还没等你后面 ...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