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还是S800和Z15的问题

楼主(2012-11-02):
Z15到手了,有个问题请教各位哦!
现在想用JR的12X来飞800和15,通道凑活飞也够哦。
可是Z15的主控器怎么布置啊?因为主控器一面要链接接收机的线,一面要链接15的线,好像只能布置在机身的底部,那平时拆脚架和机身时只能拔掉Z15的那两根六芯八芯线吗?看着那么脆弱,别哪天拔断掉就悲催了!
有没一控飞800和15的给出个好主意哦!先谢了!

网友:
没有好主意,楼下看看有不

网友:
帮 顶 。800给力

网友:
楼主记住要上视频啊

网友A:
就放在云台四个减震角旁边,主轴两边都有可以主控的地方呀,然后用扎带绑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放在云台四个减震角旁边,主轴两边都有可以主控的地方呀,然后用扎带绑起来

OK!说的对头!
S800+Z15+电池板=不可拆解!就不要再想着拆解了!S800的快装机构理念是对的但:一不安全、二不系统=并不实用!反倒是个隐患!!!
14通道单控操作没有半点不方便。T8FG+14通接收是最佳选择,S800用7通足矣模式、升降、仰府、横滚、旋转、返航、智能方向)+Z15用四通足矣模式、水平、仰府、快门)=11通足矣!剩余3个通道就随你了啦....

楼主:
晕!确实象没法拆哦!还好去年换了辆GL8哦!呵呵!

网友:
帮顶了,楼下看看有不

网友:
拆那两条信号线比拆那些接收机的信号线靠谱。话说,我是用T8FG的,一控完成控制,用的是两个FrSky的TFR8-S接收机,并联形成14通道,两个接收机可以分开布置,所以还是保持快拆的优势。

楼主:
我想把主控绑在脚架上,然后拆的时候拔那五根接收机的线如何?最好是用延长插头连到方便插拔的位置,做好标记就行,这样不用担心那两根脆弱的云台线哦。

楼主:
正在学用编辑软件呢,还要看论坛怎么上视频呢!编辑好了一定上视频哦,多谢谢大家哦!话说04年就注册的,多是潜水学习了,才混到现在的级别,对不起大家哦!对不起论坛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