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座尺寸是怎么样的啊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楼主(2012-11-02):
电机是3650的想用玻纤板割一个求教   用于MONO使者

楼主:
图挂了了了了55555555........

网友:
我没有看到有图啊

楼主:
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

网友:
新手一个,路过,上淘宝搜搜,再仿制落。

网友:
简单的方法,在电脑上做张图,标明两颗螺丝之间的距离,底部做个角度,和船底角度一致。然后打印出来,把纸贴在板子上裁减。

网友:
楼上的方法最简单

网友A:
电机貌似是飞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貌似是飞高的!

不知道    好想是的    呵呵   跟锋哥收来的

网友:
好大的电机,介绍下!

楼主:
就说是高飞吧3650kv4100轴3.17其他也没什么好介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