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飞D210数控改造,有同等需求的兄弟可一起定制套件

楼主(2012-11-02):
初步计划:
1:导轨贴塑,已从FANG兄处订购。
2:大托板使用1002丝杠,溜板箱使用2005丝杠,主轴更换为伺服电机
3:大托板和溜板箱使用57步进电机同步带连接减速。
4:双并口Mach3板,可扩展电动刀架。
有小雕一台,可惜只能加工铝材,外包加工使用45号钢材和自己加工使用铝材价格基本相同,更何况有些部件铝材不合适,还是外包吧。
如有需求的兄弟可以一起拿起卡尺测量,寻找淘宝卖家。绘图中。。。

此为大托板丝杠螺母固定,由于D210的槽只有30*23左右,选用1002的螺母需要将边锉掉一部分,不过量不大,很容易完成,但不影响结构和安装,如果选用0802的,价格基本相同,但是承重只有1002的2/3左右。

网友:
我报名华飞bf20套件

楼主:
兄弟改造的是车床。
由于大托板的深度只有22MM,那么丝杠使用的同步带轮直径<22,在此前提下同步带只能选择3M的弧型齿的了,而溜板箱的完全可以选择5M的

网友:
210车床能跟180通用吗

楼主:
这个不了解,具体你可以量一下,后我告诉你,反正210的中托板改造困难

楼主:
1008的丝杠,最后的连接轴是6.5,尽全力节约尺寸了,要是使用0802的最后恐怕连接轴只能在4-5MM了,固定方式为轴承座+双轴承(非角触,内径08、外径<20的角触TAOBAO只有一家卖还不知道真假,死贵)+双螺母。支撑为轴承座+单轴承

楼主:
今天把小托板拆下来,测量,回转台固定位置正好安装宏达LD4-CK0610电动刀架,不大不小刚刚好,

网友:
第二条得不少米吧

楼主:
如果不需要主轴定位,20元都要不了,钻速信号搞定。不过1002丝杠太贵了

网友:
我记得有个改造180的只加了2个步进,后来才换的滚珠丝杆

楼主:
看了,既然他都忍受不了了,呵呵,干脆一步到位

网友:
关注一下!你的成功就是我们最大的期望!(呵呵我们就能省时省力省金钱呀)

楼主(2012-12-10):
主轴和丝杠的同步轮,利用原有结构作为张紧结构

已锉好了的丝杠螺母(1002)

2005的大丝杠,和贴塑完成的托板

原电机安装螺钉的重复使用

大丝杠同步带的张紧轮,利用原有固定外壳的螺钉

楼主:
拆下的剩余物资打包出售,有需要的兄弟告知。

网友:
动作好快,这快弄完了吧。

电机换成那么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