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工件是如何固定在雕刻机上的?

楼主(2012-11-02):
看了很久,就是想不出这张图是如何在不损伤门背面的情况下固定的。

网友:
可能是靠门本身重量而不用固定。

网友:
帮顶
用真空吸盘

网友:
貌似在加工件的时候可以用泡沫双面胶沾在后面(以前看到过他们加工铝合金用双面胶粘着加工的

网友:
貌似不用固定

网友:
方法太多了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用两排小吸盘就可以无损门板地固定了!!也可以在门板上先粘上纸胶带,然后纸胶带上粘双面胶,双面胶再粘到铝型材上面!!他这个明显是在门下面有个小的封闭空间,有大型吸尘器吸着的!这样的话换门板雕刻也方便得多!!只要前面有个定位块就能快速换工件加工了!

网友:
看起来应该是真空

网友:
这款是不是老美6000美元那款6090的机器?

楼主:

    老美的这款6090应该没有真空吸附装置,再就是无动力小吸盘不可能吸附未上漆的木头。
    如果双面胶粘在木头上清不干净,最后上漆是个问题。

网友:
神密的固定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