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与easyderiver(3967)的接法?

楼主(2012-11-02):
请教高人,菜鸟对电路不通,学做雕刻机,在淘宝上买的成品的EASYderiver 和mach3的板子,现在问题来了,easyderiver板上有接口 GND、DIR、STEP、EN,而MACH3上,有+5V、DIR,EN、STEP,找了一个晚上,看到GND(公共端)+5V(公共端)大喜,板子不是在一家买的然后MACH3的说他的是共阳极的要接3967的脉冲+和方向+,不能接GND(只能吐血啊)找了半天也没有在针脚上看到脉冲+和方向+,请教正确接法,谢谢!

附3967针脚定义:

MS1和MS2是步进电机细分分辨率选择的逻
辑输入口;
DIR是电机运转方向的选择口;
RESET重置芯片初始值,屏蔽所有外部输出;
STEP为脉冲输入端口;
OUT。 ,OUT。B,OUT ,OUT。 为H桥的两对输出
端口;
ENABLE为使能端;
SLEEP为睡眠模式;
SENSE1,SENSE2为H桥的电流检测电阻;
REF为参考电压;
GND为逻辑地和电源地;
RC。,RC 为H桥固定截止时间模拟输入

楼主:
自己顶一下,哪位老大知道的,请提个醒吧!

上个图

网友(2013-02-23):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 有知道的吗?

网友:
哈哈,刚好我也在搞,不同的是我在搞的是第四轴,也就是A轴。
图呢?怎么传不上?

网友:
你是说接口板上有+5V,而驱动板上只有GND是吧,那就把驱动板上GND接到接口板上GND就行了,接口板+5V不用接

网友A(2013-04-01):
这个接法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接法对吗?

接线是错误的。驱动板的EN没有接到接口板上,驱动板上GND不能接到接口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线是错误的。驱动板的EN没有接到接口板上,驱动板上GND不能接到接口板上。

easyderiver 4.4版的驱动板 板上没有EN ,只有GND step dir

网友:
这个接线方法是正确的 已接到mach3中试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