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看见很多人问,,还是解释下为啥直机起飞要左偏

楼主(2012-11-02):
问这个问题在首飞的人里面很普遍,,我根据查到的资料和自己的理解做一个解释,,之前肯定有人发贴说明过这个问题,,我也懒得查了,,重复做科谱也没坏处,,回不回的都无所谓,,重要的是知识地获取和分享~~

首先不要怀疑自己的飞机有问题,,因为这是一个普遍现象(故意不调平斜盘的除外),,非要认为这个问题是个问题,,那就是跟地球过不去,,这个就没办法了。。

其次有人说这是地面效应,,从词面意思泛泛地来看没错,,就是因为地面的某些阻碍而对飞机产生的效应。。但在物理学上已经对地面效应的意义有了专门的描述,,我们这里就不要用这个词来误导大众了。。物理学上地面效应的解释是“当飞机靠近地面飞行时,由于地面的限制使机翼的下洗减少,因而在迎角不变的情况下可以增加升力,减少诱导阻力,并增加飞机的俯仰稳定性。”意思可以这样理解,,在靠近地面时机翼和地面会对处在其间的空气进行双重压缩,,使升力大于机翼在空中时获得的升力。。简单说就是飞行器在贴近地面飞行时会有额外的升力。。

直升机飞行时,,主旋翼顺时针旋转(真飞机里也有逆时针的)对机身产生逆时针力矩使机尾要向右边甩,,加个尾桨往右吹风(加压)就是为了抵消这个力矩保持住机头的方向。。这时候机身左边空气会相对右边稀薄产生往左的压力差。。而在地面时因为大地的阻碍造成地面附近气流比较乱,,空气不能及时地补充到尾桨左边的空间来,,使这个压力差变大从而能影响到飞机姿态。。如果上升到半米以上高度而脱离地面后补充左边的空气量增大(没有了“地面”这个元素的阻碍)从而压力差就减小到无法影响机身了。。同理如果主旋翼逆时针转飞机起飞就会往右偏。。

以上是自己的理解,,所以有不当之处还望指出,,一起讨论。。

网友:
好像和尾桨没什么关系,叫舵螺效应什么的,楼下指正.

网友:
LZ 正解, 我记得地面效益是有利于飞机起飞的,。。。但不利于控制, 地面气流会紊乱机体平衡。。
ls说的是另一种,效应,

左偏确实是尾舵浆造成的。。。其实无尾舵浆的直升机是不会左偏的。。。。

网友:
您文章中的中文字数太少了!

网友:
您文章中的中文字数太少了!
您所发布的文章相似度太高(1您两次发表间隔少于 15 秒,请稍候再发表
00 %)被禁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我觉得飞起来了以后也会左倾,小机尤其明显。

网友:
并不全面的解析。。。。。LZ只说到了其中一个导致左飘(或者说左偏)的原因。而事实上,导致这一现象是三种原因的综合作用。
具体……我也不解析了,看过一些这方面的资料,但不知道如何描述表达出来!

网友:
好像玩具双桨起飞时也会左偏,为啥呢。双桨机是没有尾旋翼的哦

网友A:
起飞往右打漂移舵就好了吧?

网友(2013-01-10):
LZ理解正确。
我曾经手持450,油门开到10%,明显感到大桨的扭力,
你想想尾桨要吹出风对抗这个扭力,在离地之前就表现为向左的推力。
不需要什么定性分析,自己就可以感受到(但有危险,没有100%把握请勿效仿!)

因为机机务还没有离地,脚架会形成一个受力支点,尾桨向左的推力就会使机机左偏。
只要离地,则完全是大桨跟尾桨的关系,“地效”马上好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起飞往右打漂移舵就好了吧?

是向右打副翼。

其实只要习惯了,很好解决。以下方法都多少管用:
(1)先推油门到临界起飞点,然后“稍微”多给点油,“利索”把机机拔离地面;
(2)慢推油门,观察到机机左倾斜时,向右打一点点副翼,同时继续推油起飞;
(3)换大一个型号的机机。机机越大抗干扰性越好。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新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