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S 尾舵机更换以及嫁接

楼主(2012-11-02):
提到120D02S的舵机都很郁闷。没有配件更换。抖舵就要更换新的。

尾舵机中位无故发抖好多朋友都这样虽说不影响飞行吧。可看着比较郁闷,能忍受的还可以继续飞但是不知道3D怎么样因为我不会飞。

于是乎。学习前辈。擦拭电位器。结果没用。一气之下拆掉了电位器导致舵机报废呵呵。

考虑到舵机电位器质量问题,就用DS37  3.7克副厂舵机代替了尾舵机。不过要稍加改装经过测试锁尾满足(因个人水平仅限悬停所以暴力测试不知)。

可原厂舵机除了电位器别的完好,丢了可惜。看过有前辈提到更换电位器。就自己想修复下。可手头么有合适的材料。DS37电位器装不进去。弄坏一个也没整好,没办法就原厂外壳装不下。想修复就只有把芯片装进DS37的外壳中。

经过折腾嫁接成功,装机实验锁尾满足。(鸡鸡有点金鱼尾暂时无备件更换。不过在舵机损坏之前就有金鱼尾。应该不会是舵机造成)看图

首先看下DS37的安装。

首先切掉耳朵。不过别切太多了。不然装进去原厂的支架会送容易掉

我用一个空壳来示意一下。在红线部分打磨一下。打磨的量自己掌握。因为这个舵机比原来的厚。装上以后摇臂有点短

安装以后就这样的效果,前后各加一个螺丝,拆玩具上面的就行了。在舵机上面打一个小坑。然后螺丝卡住防止舵机下滑,然后外面自己做一个挡的东西加紧固定就好啦

第一次发帖.排版有点乱.还请指教.有不妥的地方请高手指教

楼主:
下面继续看看尾舵机嫁接,所有材料是DS37外壳,齿轮,电位器。包括电机也是。因为在测试过程中原厂电机转的太多烧坏了。好在我买了一个舵机的电机。
以上材料均可在  贝贝航模  买到呵呵.做下广告呵呵

不多说了直接上图。下面解释

首先准备材料.买来的舵机壳子少这两根销子,真够蛋疼的,开始用大头针做的强度和直径都不合适.导致齿轮咬合问题舵机转不动.没办法后来用小电机的轴做的,一个是舵机里面的小电机轴一个是911主电机轴.这东西强度过大后来没办法用金刚锉刀硬生生手工打磨,折腾一早上累死个人

接下来是小改电路板.拆过的人都知道.在原厂舵机电位器下面有一小块板子,下面有个电容,应该是保护作用具体不知道了.但它体积过大占地方.直接改掉.图上可看到我用胶粘在另外一面这样节省空间.不然装不下.还有就是电位器的焊接,电线我没有漆包线.选用了911尾电机的线呵呵.没办法手头材料不足.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电位器的接线方向.接反了舵机会反方向转小心扫齿啊.不过后续通电测试的时候注意下.如果反了把电位器倒过来装就好了.

接下来就是想办法怎么塞进去了.这个自己想办法,以上是我的过程呵呵.还有箭头标注的几个焊点线要从新焊接.否则会挡住可自进不去.

我塞进去就这样了呵呵.这个壳子基本被我摧残的差不多了.副厂壳子质量有限啊.

买回来的壳子备件不足啊...还要自己做哈哈.绿茶的盖子因为他没有弧度.可乐的貌似有呵呵不管什么.垫住就行.否则有齿轮跑上来的隐患.

这个舵机算是修好了.可这个壳子的确不敢恭维.连接有点松.没有合适的热缩管没法固定.容易自己跳开.我目前用纤维胶粘住.想上502可牵扯以后扫齿什么的呵呵.
暂时就这样了.还请大家关照.文化程度不高语言混乱请谅解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个

网友A:
好帖要顶一下,楼主的手指甲够意思

网友:
不错  终于有详细说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帖要顶一下,楼主的手指甲够意思

手指甲比较悲剧。指甲指甲保护用的。经常性会受伤。这样伤指甲不伤肉。。。。。悲剧

网友B:
这个舵机不处理也能用吧?我也买了,但是还没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舵机不处理也能用吧?我也买了,但是还没测试。。。。

没有做什么处理.只在结构上小改..大概测试正常.能力有限不能做详细测试

网友:
{:1_61:顶楼主啊啊啊啊

楼主:
怎么发现下面多一张图。呵呵可能上传多了。留着吧。

网友C:
不错挺细致的解说!学习了 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厉害了。。。。。

瞎搞 瞎搞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挺细致的解说!学习了 顶一下

目的是想打造一架白菜配件的02S哈哈。

以前看到有人改装大齿轮,可一直找不到材料出处以及参数。有知道的分享一下呗。
我见过朋友改的斜盘舵机。3个全换。还有他改的九鹰的旋翼头和主轴。我觉得这个没必要改了。挺麻烦的
如果以上加起来。哈哈02S会不再怕炸鸡了

网友:
路过
高深的贴,慢慢看

网友:
元方?此贴你怎么看?

网友E:
恩,不炸为上策.

网友F:
恭喜楼主成功嫁接!赞!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恭喜楼主成功嫁接!赞!学习了!

入沐兄。我是王波感谢捧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恩,不炸为上策.

尾舵机不是炸坏的。自己无故坏掉的。
当然炸鸡是不可避免的哈哈

网友:
哈哈 不错嘛 挺好的 我折腾完250小鸡 就不怎么折腾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做什么处理.只在结构上小改..大概测试正常.能力有限不能做详细测试

我是说买回舵机直接用,不做嫁接,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
现在详细的技术贴已不多见,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买回舵机直接用,不做嫁接,也是可以的吧

不嫁接直接用。能用。尺寸有点改变。小改一下。

我目前是悬停没问题、不知大盘暴力飞行如何。我没测试能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入沐兄。我是王波感谢捧场

知道是您...技术贴!顶贴!必须的~~

网友G:
舵机也可以返厂的,俺最近返厂3个尾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舵机也可以返厂的,俺最近返厂3个尾舵机

后悔没有返厂。自己先折腾废了。 换了山寨舵机不好返厂了呵呵。不够我担心返厂时间不长有坏了。一个朋友抖舵更换新舵机一周内又O 了。。。无奈我就走下册

网友H:
技术贴 顶楼主··   尾舵机我的不用切耳朵  直接在架子底部打磨1毫米  打孔  安装就好了  强度ok

网友I:
太折腾了,直接用副厂舵机的飘过,但我的尾舵摇臂没用原厂的,用副厂的舵机臂改装,在最靠近舵机臂安装螺丝的地方打个孔装球头,可以提高锁尾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技术贴 顶楼主··  尾舵机我的不用切耳朵  直接在架子底部打磨1毫米  打孔  安装就好了  强度ok

感谢指教,经过仔细观察对比你的方法胜过我。开始只想尽量不损坏支架。这样原多级就能随时更换,可后来大概比划一下尺寸相差过大就没有打磨支架,害怕损坏上面螺丝孔。刚才比对不会损坏。见笑了呵呵。不过我买的舵机壳子质量不行发现。恐怕装下面会容易损坏。且不知耳朵强度是否够,不然舵机会晃动。有机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太折腾了,直接用副厂舵机的飘过,但我的尾舵摇臂没用原厂的,用副厂的舵机臂改装,在最靠近舵机臂安装螺丝 ...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如果没理解错的话你的意思是舵机摇臂缩短了。那么拉杆两*很斜。还有摇臂缩短等行程下舵量会减小怎么增加感度呢。?不太明白这个感度的意思?求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如果没理解错的话你的意思是舵机摇臂缩短了。那么拉杆两*很斜。还有摇臂缩短等行程下舵量 ...

看看对岸的这个帖子,你就会明白了。http://www.rctw.net/viewthread.php?tid=211986

网友:
我的02s的尾舵机直接自己就烧了,都不知道这么回事。
扔了后才想可以返厂。

网友(2013-05-05):
金鱼尾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