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为啥直机起飞要左偏。。我要不要在这个版块儿也发一 ...
解释为啥直机起飞要左偏。。我要不要在这个版块儿也发一个呢。。。。好纠结

楼主(2012-11-02):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5689&extra=page%3D1
之前看了又有人问这个问题,,觉得把知道的东西写出来多谱及下还是没坏处。。。。

网友A:
从右倾/地效说起

网友B:
我知道的是,右倾/左倾是由于主旋翼的旋转方向决定的.所有直升机都不是平稳升离地的.从上向下看,顺时针旋翼方向.起飞时,左边先离地.逆时针侧反之。这是我飞真机时的经验。美国的飞机一般是逆时针旋转。欧直的一般是顺时针旋转。

网友C:
楼上的厉害,居然开过真直机~~~

网友D:
我就摸过真直机,不晓得亲自飞是什么感觉

网友E:
见到一个开真机的,膜拜

网友C:
飞起来了以后也会左倾,小机尤其明显~~~~~~~~~~~~~~~~~~~~~~~

网友F:
模型的转速很高,所以起飞时离地效应明显,真机螺旋桨转速50公里就能离地了,所以感觉不明显,在三桨或者更多桨叶的直升机中,离地效应随桨叶的增加增加,但真机的电子设备需要说明吗?。这种物理效应是有专门名词的,百度有。。

网友G:
从尾桨抵抗反扭的方向的分力说起。。。

网友H:
再次声明-。-左偏和地效木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