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好赢.让我欲哭无泪.

楼主(2012-11-02):
拆完飞机,发现全部电子设备全坏了.用6208试好嬴,结果也悲剧了,飞机是飞着飞着突然掉下来的.这事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怀疑过好嬴,现在我发现我错了,去联系好嬴售后,她的回答让我欲哭无泪,我也不想表示什么,发帖只是让大家小心点,什么售后好全是浮云,我想用杂牌电调也不至于这样的损失.总的损失3003x4,futaba 617 一只, 6206 SB一只.他自己的产品就不要说了.大塞一架,3300 6s1p电池2块.他自己的丢完也就,200多块钱.让我们损失的是多少也不知道.不要太片面的信任某样产品,因为它会让你哭.你买他的东西,可能刚买就过保修期.

楼主:
请各位用户小心,它爱自燃.而且是无条件的自燃.

网友A:
6208死的是楼主无知,机已烧了,还用电调试6208!看来是bec挂了,高压直通把电子毁掉

网友:
损失大了!

网友B:
再快也不能烧的这么快
有异常还不赶紧拔插头,唉

第一个坏的没办法,那个6208坏成这样就是标准的自找了。。

网友:
6208 是什么啊?

网友:
我不敢上6S就是担心这个呀。

网友:
还敢用6208去试……我不会说楼主自找,不过这样的方法真的不提倡……

网友:
损失惨重吖

网友C:
能烧成这样,连板子一角都没了...不过,我用好赢没出过事。

网友:
楼上的意思是6S威力好大?

网友D:
可能是过热空中烧毁吧,楼主节哀啊

网友:
电子产品出问题是没先兆的

网友:
默哀。三分钟。

网友:
接收天线可以留着,原装的要买30多一根呢。   貌似像好盈铂金电调。

网友:
第一次看见骚的.节哀吧

网友:
为楼主口袋里阵亡的人民币兄弟默哀3分钟

网友:
如果没万能表拿6208试也有一丝值得同情。。。。
有万能表的话。。。。。

网友:
同感,不知道原因千万别乱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6208死的是楼主无知,机已烧了,还用电调试6208!看来是bec挂了,高压直通把电子毁掉

这货是间歇性发作的,起飞的时候好好的,上去才走了2个小圈.就掉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快也不能烧的这么快
有异常还不赶紧拔插头,唉

亲,说的绝对比想的,做的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过热空中烧毁吧,楼主节哀啊

不存在过热,才刚上去.在空中就直接掉下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存在过热,才刚上去.在空中就直接掉下来了.

那真的要引起重视了,我的全是好盈

网友E:
买个10几块的舵机测试器测试电调就不会损失这么大啦。

网友F:
同情  拿来修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烧成这样,连板子一角都没了...不过,我用好赢没出过事。

亲,碰到一回就够你哭了

网友A:
好盈我用了二个铂金 40A 80A 40那个也不知怎的出力下降了,没烧现象,80的用了2年多没事,还是要赌运气
6208比铂金80A贵不小呢,买个电表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情  拿来修修

617和3003还有飞机已经修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盈我用了二个铂金 40A 80A 40那个也不知怎的出力下降了,没烧现象,80的用了2年多没事,还是要赌运气
6208比 ...

好赢我也不只一个,到时候我要全换掉.其他电子设备表示烧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个10几块的舵机测试器测试电调就不会损失这么大啦。

当时不知道是他的问题,飞机拆了才知道.

网友:
损失大了。。。

网友G:
让大家小心点,什么售后好全是浮云

网友H:
想上6S但是看到这里,又多了一重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让大家小心点,什么售后好全是浮云

说实话,我损失已经这么大了,售好再好也没用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说实话,我损失已经这么大了,售好再好也没用了.

同情你呀  我们还是要继续支持国货 我相信以后 的中 国制造一定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情你呀  我们还是要继续支持国货 我相信以后 的中 国制造一定行

我是不敢用了,RMB表示伤不起.那售后有和没有几乎一样.

网友:
我还是继续用亚拓或飞越的电调吧

网友:
损失惨重节哀吧

网友:
损失惨重,同情一下楼主。
看到人家东西烧的时候,总是认为自己没这么倒霉,直到。。。。。
以前飞亚拓550的时候烧过一个电调,舵机,MB,
后来飞X7时也烧过,当时烧了一个蝎子电调,还有两个高压舵机还好GAUI有保修。

网友:
楼主的损失真不小。。同情

网友:
楼主节哀同情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想上6S但是看到这里,又多了一重担心

难道3S的就不用担心了?

网友:
最好是独立外接BEC,电调的BEC后再加个3-5A 5-6v的稳压模块,这样会有双重保险即便电调bec坏了也不至于烧设备。

网友:
同情下LZ吧,好多米都不见了

网友:
我擦!惨重~~默哀~~!!!!!

网友:
是因为电调功率不够大导致过热么?

网友I:
好赢,不出来吱一声?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赢,不出来吱一声?

影都没有,还支声.

网友:
一般上6S的很多都是BEC外置的了,我也烧过两个40A,油门推猛一点就直接拉烟了。。。不过我余量是不怎么大,后来换了60A的没事了

网友:
这估计是降压电路坏了

网友:
好赢就这样被。。。。那我的蓝色电调以后怎么办好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E:
难道3S的就不用担心了?

3S 好像BEC被击穿直通烧电子设备的报告极少见,而且RP好的话,有个时候,即使直通12.6V的话,如果某个设备抗压一点,说不定能保住半条命。,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J:
3S 好像BEC被击穿直通烧电子设备的报告极少见,而且RP好的话,有个时候,即使直通12.6V的话,如果某个设备 ...

呵呵,估计3S电压相对低一些BEC被击穿的概率要小很多吧。

网友K:
传说中的高压

楼主:
引用 网友K:
传说中的高压

这不是一般的高

网友:
同情 损失惨重

网友:
淡定哦~~,在飞行之前最好全部检查下,就当买个教训吧,虽然有点贵,呵呵~

网友:
损失过千了

网友L:
希望我的ztw30,60,85,125没事

网友M(2013-01-05):
楼主节哀顺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