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电流充电的问题

楼主(2012-11-02):
最近看到动力电池用10a,20a甚至更大电流充电,充电时间在10分钟左右,这样外场飞行固然很好,但是过去我们多知道1c充电是最合理的,一块5000,6s电池,按理最多用5a充电,现在如果用10a。20a充电,对电池不会伤害或者影响电池的使用寿命吗。是过去的理论不行,还是现在的电池质量提高了呢。求教。

网友:
现在的电池品质提升了。
不过快充一样影响电池寿命。
你如果一直用1C使用一个5C电池,理论上来说寿命会更长。
但是因为5C电池满电存放时间最好要短,所以你的5C电池可能大部分寿命是浪费在充满以后的等待飞行中。。

网友A:
如果3300毫安5C  那么就是说3300X5=15.5A冲电是这样算吗?

网友:
楼上说得不错啊

网友:
这与电池品质提升有关,其实快充没有太多太明显的缺点,慢充也不见得一定比快充寿命长。

网友B:
5C电池可能大部分寿命是浪费在充满以后的等待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C电池可能大部分寿命是浪费在充满以后的等待中。。。。。。。。。

按楼上说法最好在外场现充现用啦。

网友:
科技的进步,快速充电,厂家经过严格测试后才会写5C充电的

网友:
大电流充电还是会减少寿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楼上说法最好在外场现充现用啦。

我身边模友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
我不是很懂。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网友:
5C电池可能大部分寿命是浪费在充满以后的等待中

网友:
现在的电池确实是有了很大的提高。至少是对充电放电的一方面是很明显的。。

网友:
不支持5C充电的电池用5C充电 寿命也不减,我们外场都是这样充电,没见电池寿命短了,实践才是真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3300毫安5C  那么就是说3300X5=15.5A冲电是这样算吗?

3300X5=16.5A呵呵
你好像有306B

网友:
现场充有2组电池够用了,

网友:
哈哈算错了,恩有306B

网友:
哈哈,试一试就明白了,

网友:
对于电池充电,如果长期在极限情况下使用固然影响电池寿命,如果偶尔为之不要太爆力就好。电池放电方面,最好不要满C放电,这样对电池肯定是有伤害的。这是我的理解。尽量合理充电,否则电池容易充胀。

网友D:
7c都有了,5c将来都会淘汰

网友E:
由此看来,电池多是放坏的,不是用坏的。现场现充现用最好是吗。平时留储存电压就行了。那么有人20a充,会超出电池极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