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光呢?

楼主(2012-11-02):
如图,外圆比较光,但锥部怎么都车不光,换刀磨刀都不行,是移动小托板车的。

网友:
进给不连贯

网友:
线速度不一样,折腾个动力磨头是王道!

网友:
用油石,或者废的碳化硅砂轮顺着锥度的方向将刀尖磨几下,要前后磨,别上下磨。再试下卡,此乃修光刃大法!

网友:
另外,注意刀见高度,略高点好最好,注意调整小拖板中拖板,大拖板的间隙,别摇摇晃晃的,那怎么也车不光的。

网友:
低线速,用高速钢刀子车才光

网友:
好熟悉的小黄车。我用小拖板也车不光,车圆棒就比较光(但会有锥度),估计跟走刀速度有关。

网友:
车的真漂亮。赞一下

网友:
绝对是没脱光...

网友:
又见小黄车!

网友:
车刀要快 要高速

网友:
BV130悲剧啊   用好需要 耐心和 强大的心里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