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电机其中1个很烫怎么回事。

楼主(2012-11-02):
请问,四轴,飞行了1分钟的时间,四个
电机
中有1个摸起来很烫,其它3个正常是怎么回事。
那个很烫的电机,刚打油门时不怎么转,1卡1卡的,油门推到3分之一的时候开始转。配置是2208 930 1045的桨,电机是一起买的,还没飞几次。

网友A:
目测。。。轴承坏的... 要么换轴承要么换个电机

网友B:
轴承挂掉,所以摩擦力变大了

网友C:
要不砸间短路

网友D:
先用排除法,确定是电机本身问题,还是连接的电线、信号线的问题。

网友E:
轴承和轴出问题的几率较大 另外就是接线处有问题 如果你把电机转子拿掉 通电推油门 定子的升温速度更快

网友F:
是电路还是机械问题

网友G:
排除法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