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G4模拟器里的录像导出来呀?

楼主(2012-11-02):
怎么把G4模拟器里的录像导出来呀?

网友:
可以导出来吧~我都弄过

网友:
HyperSnap
用這個程式吧 還可以增添文字、修改等功能。
HyperCam
可以抓取螢幕上靜止的畫面外,更可以抓取螢幕上任何會動的影像
沒權限貼網址 自己蒐下

网友A:
sendspace點com斜線file斜線xof2o3   前面就一般網址開頭    HyperSnap

mediafire點com斜線?tuv20b2wgrmx5vj   前面就一般網址開頭    HyperCam

4個檔案解壓後點裡面HyCam2這個應用程式即可  (中文的應該沒難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ndspace點com斜線file斜線xof2o3   前面就一般網址開頭    HyperSnap

非常感谢。试用了,录制不了声音,另外,用推荐格式录制时马赛克很多、用未压缩格式时速率又很慢。再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试用了,录制不了声音,另外,用推荐格式录制时马赛克很多、用未压缩格式时速率又很慢。再试{: ...

聲音從音效選項改變設定 畫面可改壓縮模式跟框架速率 每台電腦硬體不同需自己嘗試各個設定 還有你可以邊飛邊錄或是用G4內建模式錄下再從G4播放時錄(這樣或許較不占資源)改成小一點的音效採樣有助於提升效率

楼主:
非常感谢。我试录了,请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