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组装过蓝翔的MIG29?问点问题 (小木偶,你应该组装过吧)

楼主(2012-11-02):
飞机飞了也快半年了,从螺旋桨也飞到了涵道。 入门的T45现在觉得没激情了,太慢了。  计划年底上个大机机。   身边有人上了SU35, 论坛上看到很多人也飞SU35. 心想着上个不一样的。   蓝翔MIG29无论从比例还是涂装,都觉得很好看。 现在有点疑问,  1,据说塑料起落架很脆,到底有多脆?有没有可以替换的金属起落架?   2,SU35的主翼是可拆卸,当中有碳杆穿的,MIG29是否是同样的设计? 3, 原厂动力配置推力怎样 ?  4, 蓝翔的EPS机身和飞翼的EPS机身比,硬度怎样?

楼主:
从这个网友的残骸图来看,貌似MIG29的主翼是用粘的,而且还没碳杆嘛

网友:
竟然自己占沙发

网友A:
蓝翔的飞机偏向像真,飞翼的偏向飞行性能。
自己考虑

网友:
我表示我没有用过,帮不了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翔的飞机偏向像真,飞翼的偏向飞行性能。
自己考虑

河马哥的建议要听的

网友B:
蓝翔的飞机 你没好动力 还是算了 又是襟翼有事前缘襟翼 楼主自己算算推力和重量吧 还有 飞完T45就直接上双70涵道 也就相当于90涵道了!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翔的飞机 你没好动力 还是算了 又是襟翼有事前缘襟翼 楼主自己算算推力和重量吧 还有 飞完T45就直接上双7 ...

也就大点,快点。 单个70涵道没必要上了,和64的没差多少,有些差的70涵道推力还没64的黑旋风上4S大呢。

PS: 周末江湾飞么? 我T45装好火 箭弹了

网友:
像这种像真机的速度是“灌”起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大点,快点。 单个70涵道没必要上了,和64的没差多少,有些差的70涵道推力还没64的黑旋风上4S大呢。
...

现在去不去啊~~

网友C:
我有一台LX MIG29 正在装,以我的理解回答你的问题1.起落架塑料的,是要脆些,到底有多脆,要看你的飞行技术了,技术不好金属起落架也禁不起折腾。起落架可以DIY改FW F18  或FWSU35起落架2.LX mig29没探杆,不可拆卸。3原装动力可以飞,没什么问题,但是电调建议你换掉。不用担心动力问题。4.硬度比不上FW SU35 ,但是肯定比SU35轻。你要买的话,最好飞机做一些加强处理。如果你没有飞过涵道德经验,炸鸡可能性很大,这机还是很贵的,炸了可惜。

网友:
楼上的土豪,貌似之前粉掉一台苏35了,应该很有发言权。

网友:
河马哥 我不是土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台LX MIG29 正在装,以我的理解回答你的问题1.起落架塑料的,是要脆些,到底有多脆,要看你的飞行技术 ...

哦,谢谢。 那主翼没有碳杆,做大动作的时候能支撑住?就靠和机身边上胶水的这点面积估计不能做全油门大回环吧。

网友:
没飞过,但要帮顶。

网友D:
MIG29空机非常难装,全部是零件,但起落架非常不错,缓冲很好,技术差的也能完美降落,蓝翔的电机不推荐使用,电流很大,可用FW的。SU35安装简单,模块式结构,容易换部件,结实耐用,但起落架很硬,降落不好就会弹跳,最好改装一下。两款机子都不错,都灵活,但都比较重。

网友:
我还是比较喜欢蓝翔的A-10

网友:
蓝翔现在有推出原厂金属涵道的版本。回来换下电调就行。

不放心的可以自己埋碳杆。

蓝翔机子一下口碑不错。当心点飞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MIG29空机非常难装,全部是零件,但起落架非常不错,缓冲很好,技术差的也能完美降落,蓝翔的电机不 ...

那蓝翔的塑料起落架不会变形么? 比如侧风的时候降落,机身是45度角着陆的,轮子和地面有个横向力。 另外,这个尺寸的飞机对于风的影响大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