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4vf 电路板改装高频头

楼主(2012-11-02):
手上有一闲置35M的T4VF,正好做好了三国坛里的8通ppm编码板,想把它们组合起来。把4vf的PCB编码部分切掉,仅保留高频部分,充当高频头。无奈本人无线电学习不精,特请高手指教。

是否把电路图中红圈部分切掉,然后连接+、—、ppm三点就行了呢?

pcb切割是按照黄线简单切割,还是按照红色切割较好呢?
pcb左上角红色标点指示的什么意思(除标识频段、左右手油门模式外)?

请各位不吝赐教,再次感谢了。

网友:
看不懂,只能帮顶

网友:
这样会好些吧 毕竟前面多了一级放大 你要是有示波器可以量一下留或者是不留

网友:
4脚· PPM 信号··

网友:
这都是技术活   一般人干不来

网友:
直接上2.4G吧,淘宝里有,发射40接收40,还送天线。

楼主:
想废物利用呀,还有手头的两个接收还能用上。

楼主:
多谢各位出谋划策,一般人手头都没有示波器吧!
XXX师傅意思是仅切除到fp6321的四脚输出部分,也就是黄线划开部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废物利用呀,还有手头的两个接收还能用上。

要是我,一定是把4vf加两个接收出掉,100元总有人要吧,呵呵。
这个Atmeag 8通套件我出过,如果你用4VF的接收,不是115就是116,最多6通道,而那个80一套的2.4G套件,接收直接是7通的,直线800米无压力,接线也方便,PPM,+5v和地线,8通板子用的是1117 5V的,正好用。估计你是需要用到4VF的摇杆,再想着用它的高频部分,不过要是万一你截,电路板废了可就杯具了。

楼主:
11楼,大师兄说的对呀!

网友:
看不懂!继续学习!

楼主:
感谢帮顶,欢迎围观,恳请指点!

网友:
我有一套TDF6  2.4G的收发    可以换你的T4VF    收发   改了可惜了  毕竟经典啊

楼主:
太麻烦,不折腾了,订购80元2.4g的廉价收发。4vf等把接收找齐,打包出手!谢谢楼上几位了。

网友:
俺还有2套4VF呢,经典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