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修复齿轮。呵呵 不知结果是成败。

楼主(2012-11-02):
试试看。就一个裁纸刀。材料0.6mm  透明PVC片

楼主:
图都咋了。咋是XX

网友:
好手艺,等着看结果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图都咋了。咋是XX

修出齿型。等待修整。

网友A:
还修神马,直接做个新的算了

网友:
呵呵!有的干了。

网友:
学习学习,看看你咋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修神马,直接做个新的算了。

我现有的能力,只有修了。

楼主:
齿形修好。等待和粘。

楼主:
和粘好。也装上转动还可以。

网友B:
看起来误差很大,这样能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误差很大,这样能转吗?

误差是大了点。不过还好可以正常运转。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误差是大了点。不过还好可以正常运转。呵呵

建议换新的,这里有点阻力会偷停的(而且你用的材料也不耐热)

网友D:
要求不高,能用就行。

网友E:
齿的强度不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换新的,这里有点阻力会偷停的(而且你用的材料也不耐热)

回头再有问题.就的换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求不高,能用就行。

是的.就怕 zj77718  说的那样  不耐温.

楼主:
引用 网友E:
齿的强度不够吧?

这个位置受力不大的.  这里是第一级减速. 怕的是跟 zj77718说的那样  加工精度低阻力大偷停.

网友:
很容易扫齿

网友F:
齿是怎么等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齿是怎么等分的?

按原齿轮做出同等直径的2个齿的模板,再用模板做需要的齿轮。

楼主:
用到今天没出问题. 工作正常.

网友B:
能趟可能是减速末级扭矩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趟可能是减速末级扭矩大。

好在是在第一级减速. 扭力小  转速高.

网友:
好手工! 好细心! 值得敬佩!

网友:
厉害,这么也能修复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