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图传--数传电台是不是一会事?有何区别?

楼主(2012-11-02):
各位朋友,我是新手,想上FPV,正在考虑购设备,各种设备太多,价格差别太大,米又不多,配置真伤脑筋!!不知图传与数传电台是不是一样?望老鸟明示。先谢了

网友A:
米不多还上FPV

网友:
不是一回事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米不多还上FPV

中毒了,没办法,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毒了,没办法,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原来是这样啊~不过FVP没米耍不好的

网友B:
也在学习中,图传 传送的是实时图像,图传最好还加个OSD配合GPS,在图像上显示飞行位置,高度。。。。

那么 数传电台 传送的是遥控器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在学习中,图传 传送的是实时图像,图传最好还加个OSD配合GPS,在图像上显示飞行位置,高度。。。。

那 ...

那么是不是还要在图传、OSD、GPS等的基础上加一个数传?

网友:
这个有人给我讲过,我大概转述一下:数传是连接飞机飞控和地面站,用来传输飞行数据的,比如高度,速度,地面站设置等。连接方法:飞控---》数传----》地面站
图传是专门传递图像的,可以叠加飞行状态(也就是OSD的作用),连接方法:飞控---》osd---》(其间好像还并有一个摄像头,貌似还有一个电池)图传---》显示屏(可以是电脑,也可以是平板、或者显示器,不同飞控可能有不同要求)

网友:
数传电台顾名思义当然是传送数据的。。

网友:
不追求远距离,刚入门不建议加数传,多一个部件,多一分危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是不是还要在图传、OSD、GPS等的基础上加一个数传?

应该是还要加个飞控+数传,楼上正解。

网友:
最简单的FPV只有载机,控,摄像头,图传就可以。。。

网友:
楼主想玩FPV就入下面的东西,不会太复杂
飞机上:
1、载机(天行者、翼龙等等)
2、飞控(免得涉嫌广告,不方便透露)
3、图传发射端(1.2G\2.4G\5.8G)
4、摄像头(随便,清晰,广角,轻)
地面:
1、显示器(淘宝上一大堆)
2、图传接收端(和飞机上的配套)
3、12V电源(蓄电池、3S锂电)
4、录像设备(想欣赏就上,可有可无)
5、三脚架(用来固定显示器,可有可无)

最后还需要有一个遥控器(国产天字号排行第七弟弟的应该不错)

网友C:
飞机+电装+遥控=能飞
+摄像头+图传+显示器=近距FPV
+飞控+GPS=带返航的FPV
+433数传(或功放)=远距FPV
+地面站=业余?山寨?UAV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机+电装+遥控=能飞
+摄像头+图传+显示器=近距FPV
+飞控+GPS=带返航的FPV

这个总结得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