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NAZA连接电脑后无法校准遥控器

楼主(2012-11-02):
我的NAZA连接电脑后软件显示 配置错误,然后无法校准遥控器,那个滑块乱动…配置错误列表里显示接收机错误,但是我以前飞着都没问题,今晚心血来潮想再校准下,结果就这样了…接收机连接都没动,软件里的参数也没改,现在断开电脑,NAZA红灯狂闪,求大疆的技术看看是什么问题,先谢过了!

网友:
不懂,没有用过飞控

网友:
没用过NAZA飞控。帮顶。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后来发现是通电的顺序不对。建议试试正确的通电过程。希望能有所帮助。

网友:
接收机选择 普通 重新通电试试!

楼主:
已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A(2013-02-04):
引用 楼主:
已解决,谢谢大家

怎么解决的lz,谢谢,我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解决的lz,谢谢,我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

应该是接收机类型没有选择,我曾经试过,硬件更新之后,没有选择接收机类型,红灯是会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解决的lz,谢谢,我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

哈哈,说来比较傻,当初直接点校准遥控器了,没有在控上做各种摆杆动作,软件会误认为你的控和电脑连接有问题。。。。。正确的应该是在设置好个参数之后,点校准遥控器,然后各种摆杆到底。。。呵呵OK了,希望对你有帮助,最后祝新年爽飞

网友(2013-11-20):
引用 楼主:
哈哈,说来比较傻,当初直接点校准遥控器了,没有在控上做各种摆杆动作,软件会误认为你的控和电脑连接有 ...

楼主,我也是调参软件报配置错误,nazalite飞控华科尔d10控,650四轴、我是手贱设控设不对了,现在进调参遥控系统系统里动摇杆上面指针没动静、下面指针不对准姿态和g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