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 2.1固件和最新的-dev-r1240固件究竟哪个有CF功能?

楼主(2012-11-02):
如题~
知道的请不吝赐教!

网友:
大俠哥給你按讚
坐沙發等高人

网友A:
都有... headfree

然后英文不算字数。。。。。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有... headfree

非常感谢!另外问一下,开CF需不需要打开MAG,我用的是9DOF~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另外问一下,开CF需不需要打开MAG,我用的是9DOF~

我一般一起开。。。。不开估计也可以。。。。。个人不太用cf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一起开。。。。不开估计也可以。。。。。个人不太用cf就是了

从GUI上看开与不开效果都一样,然后在电脑上校正罗盘,但在实际飞行中却感觉不是那么回事,打开CF后会错舵。我的飞控和传感器都是装在中心板中间的,是不是有干扰?要不要挪到中心板的上层?求解!

网友A:
地磁矫正值输入了没
/* Get your magnetic decliniation from here : http://magnetic-declination.com/
       Convert the degree+minutes into decimal degree by ==> degree+minutes*(1/60)
       Note the sign on declination it could be negative or positive (WEST or EAST) */
    //#define MAG_DECLINIATION  3.96f              //For Budapest Hungary.
    #define MAG_DECLINIATION  0.0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磁矫正值输入了没

非常感谢,这项没问题

楼主:
/* Get your magnetic decliniation from here : http://magnetic-declination.com/
       Convert the degree+minutes into decimal degree by ==> degree+minutes*(1/60)
       Note the sign on declination it could be negative or positive (WEST or EAST) */
    //#define MAG_DECLINIATION  3.96f              //For Budapest Hungary.
    #define MAG_DECLINIATION  0.0f
蛋疼的字数太少!!!

网友:
地磁矫正值 哪儿去找啊  我是成都的

网友:
成都貌似 1.26?   成都地磁偏角1°16′  换算成10进制 对不对啊

网友:
MAC: 定向。一直保持开启后的方向。(你Yaw后它会自己回来)
HeadFree: 它记住你开启后的方向,以后执行Yaw的时候参照开始记录的方向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另外问一下,开CF需不需要打开MAG,我用的是9DOF~

因CF是靠东南西北定位,所以要开mag,
(cf=care free)  MWC用 headfree 都是同一样,
地磁一定要教好,否则飞不了CF,

网友(2013-01-22):
CF功能?靠哪个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CF是靠东南西北定位,所以要开mag,
(cf=care free)  MWC用 headfree 都是同一样,
地磁一定要教好,否则 ...

不用开MAG,我试过1311的CF,挺好用的。单开自稳和HEADFREE就行

网友:
2.1没试,2.1后的几个开发版确实都不用开MAG就可以直接开HF的

网友:
  想用cf,任何板本,任何时侯都要用mag,不但要开,而且飞控要精細較好地磁,
这樣,才可得心应手呀...........

网友:
如何知道有cf?就是机头無論向那,只要打杆向前,jj一定向前,
打自旋,一樣向前,这就是cf,Headfre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