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72M的14通接收到底是给什么设备用的

楼主(2012-11-03):
忘了型号了,常见于10C,一直以为那个巨大的14通接收是给14mz用的。可前些天看说明书发现14mz使用pcm1024制式只能调制9个通道,所以很好奇

网友A:
十四通的接收好像只有2048的制式

网友:
日本鬼子的东西,你 懂的。

网友B:
14通的接收,型号5014   5114两种,供FUTABA 12FG,12Z,14MZ使用在PCM  G3 模式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通的接收,型号5014   5114两种,供FUTABA 12FG,12Z,14MZ使用在PCM  G3 模式下

PCM G3抗干扰能力和传输距离好像比PCM1024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四通的接收好像只有2048的制式

10C没有2048制式,可它能用14通PCM接收

网友:
PCM 1024制式目前能看到通道最多的接收机是1410DPS,10CH;由于JR FUTABA的PCM编码都是保密的,这里只能估计它的编码最大只能容纳10CH。T14MZ在PCM1024方式能用10CH,前面8个是比例通道,后面2个是指令通道。
FUTABA G3模式是2048编码,5014DPS 5114DPS接收机可以使用14CH,12个比例+2个指令,是不是编码只能容纳这么多,无从得知。2048编码,抗干扰能力肯定强过1024编码方式,但2048编码方式,对射频信号(发射的频率信号)的调制与512 1024不同,大都采用四相位调相制,这时接收机要无误的接收解码,对已调制信号的强度有一定的要求,系统还采用原有的发射功率和接收灵敏度,可能造成遥控距离的减少。加大发射机的发射功率,将造成发射机电池耗电大幅度增加(发射机的效率最大只有30%左右);增加天线增益(长度要增加)也不可行;只有增加接收机灵敏度。所以,G3 2048接收机除了采用2次变频技术外,接收灵敏度也大幅度提高了。可增加了接收机的灵敏度,在遥控近距离时,如果接收机的自动增益控制电路(AGC)设计不好,可能造成信号太强接收机阻塞(失控),这就是G3模式现在固有的问题。所以,G3虽好,可5114DPS 5014DPS接收机的售价要比1024的149DP接收机便宜的多得多,在香港只有400多元人民币。

网友:
以后要尊崇:小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