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懂行的人指点一二,攀爬小尺寸的哪个牌子好?

楼主(2012-11-03):
如题,本人看中losi和redcat的车,不知道如何选择,跟帖上图。
谢谢围观

楼主:
红色的losi是1/36,攀爬车是redcat的1/24,是4.8v,不过后者用4节5号电池,这是吸引我的地方,两者价格相当,请各位各抒己见,谢谢

网友:
我是来围观的

网友:
围观一下,两个车型的都不同,没有可比性吧

网友:
底牌高的好些

网友A(2012-12-12):
小尺寸的话HBX的那款就很不错 主要是改造空间大 还有一款是RCTRAX的 MINIQLO 小尺寸车中性能算是非常棒的了 紧随强爬的性能
双马达 断传系统 OP件也很多 建议入的话就如MOA版本 其他版本是单马达轴传动 轴效应强烈点 不过轴的改装仿真还是很好的
来几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尺寸的话HBX的那款就很不错 主要是改造空间大 还有一款是RCTRAX的 MINIQLO 小尺寸车中性能算是非常棒的了 ...

谢谢,已经在筹备1比10了

网友:
我搞了一台losi的小短卡,一块电池2km左右

网友:
地平线模型880的那款,已经卖完了

网友:
ggk看看啊啊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