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15有可能支持变焦头吗?

楼主(2012-11-03):
sony的e16-50 f3.5-5.6,重量也很轻,130g,似乎是刚出的,焦段很实用。

变焦时似乎重心会变化,,有办法解决吗,像每个常用焦段(比如16,24,35,50)一个相机的固定点。

如果z15能支持就好了

网友:
关于这个问题,想想就好了……

网友:
镜头变焦那点重心变化,你也能感觉出来?航拍一般都是广角,我估记变焦镜头没有意义。

网友:
简单的做法就是配合舵机去拨镜头的变焦拨杆,复杂的做法就是用HDMI控制,感觉大疆会从前者入手。

网友:
一直觉得航拍变焦没有太大的意义

网友:
能变焦当然好哦

网友:
变焦当然有意义了。

楼主:
为啥都认为变焦没有意义呢,大型光电吊舱都有-10倍以上变焦的

网友:
航拍变焦没有太大的意义

网友:
哈哈 说航拍变焦没有意义的 我笑了 哈哈 哈哈

航拍 你能变焦 且变焦越长 越难

去看看好的航拍吧 特别是自行车 汽车运动类的 很多航拍镜头都是长焦拍摄的

网友:
航拍变焦当然好,问题是变焦大了机体震动克服那是相当的难,难,难!不信楼主就用长焦镜头试试

网友A:
http://www.sonystyle.com.cn/products/nex/lens/selp1650.htm
如果能支持这款镜头,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看这镜头厚度与16mm那个差不多,不过重量多了70多克。

网友(2013-08-25):
引用 网友A:
http://www.sonystyle.com.cn/products/nex/lens/selp1650.htm
如果能支持这款镜头,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看 ...

我们都发布,有线和无线版,Z15 用 SONY 5N 5R 7系列光学变焦镜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