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电机怎么样 大师们给个意见

楼主(2012-11-03):
豹子 4级 LBP4074 无刷内转子电机马达 1050KV 1400KV 2000KV.     怎么样80CM的o艇用怎

网友:
不错呀,我的也是“4074”是2200KV的,只是大电机大船耗电大,在用4S电己经很利害(个人感觉
,不知能否上6S电,如果上6S的话就猛极了。)

网友:
还有个问题,图中的“4074”是电车版的吧?不知道水冷套能全套得下吗?我的是电机线从电机尾部出线的。用120A电调,14。8V电,442桨,感觉已相当快,我是第一次玩船,以上数据是卖家提供的,供参考,对了,船体是84厘米宽26厘米“O”艇,后来听其他船友说可以上6S电我还未试过,以后有机会再小试下。。。

网友:
很红很暴力啊

网友A:
这是有感电机,车用
船用,应为无感电机~

网友:
没问题  足够了

网友:
豹子的电机当然不错了。

网友:
有感电机,普及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有感电机,车用
船用,应为无感电机~

学习了。。。。。。。。。。。。。。。。。。。。

网友:
这是车用的电机,能搞船上吗?

网友B:
小公主上正在用,豹子4074(2000KV)、好盈180A电调,440CNC浆,6S秒杀汽油O艇。不过这个电机最好配180A的电调,120A的电调上6S的话,烧电调是大概率事件,因为电机功率大,120A电调满负荷运转的话容易过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公主上正在用,豹子4074(2000KV)、好盈180A电调,440CNC浆,6S秒杀汽油O艇。不过这个电机最好配 ...

这位朋友,请问您用什么电?我的也是"豹子4074"感觉耗电很快,35C,5200MAH的电大约3分钟就完,你电跑多久?我在想可能买到了假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位朋友,请问您用什么电?我的也是"豹子4074"感觉耗电很快,35C,5200MAH的电大约3分钟就完,你电跑多久?我在 ...

高速跑电船,差不多也就3-5分钟吧,你是2200KV的电机、84cm的O艇,可以尝试下用小一点的浆,利用电机高转速跑速度;小浆转动需要的扭力小一下,所以消耗的电流也小一些,电池电压下降稍慢些,可以玩久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有感电机,车用
船用,应为无感电机~

“感”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