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开关?

楼主(2012-11-03):
车床里面的,坏了,满世界找不到。求教了!

网友:
继电器,拍停开关里的吧

网友:
难道是接触器

网友:
应该就是一接触器,用国产CJX2系列220V代用就行

网友:
上多个角度的图,这个一样吗?
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0.96.wDoPFF&id=19096440518

网友:
要是什么东西坏了都要找一模一样的话那就有的头疼了。

网友:
应该是个老式接触器,核对下线路直接买现在市面有的换掉

网友:
快半年没摸床了
跟你同一批次的床啊,这个是交流接触器,你的怎么就坏了!
找个代用的换上
年底回家得好好检查一下床子电路了

网友:
换通用的接触器啊,,,,,,,,,大把多

网友A:
把原理搞懂,怎么捣鼓都行。前一段时间复印机的按钮坏掉了,修了好几次,吧其他位置的按钮换过来也按坏掉了,干脆吧之前修鼠标的欧姆龙微动开关用线接好,然后用热熔胶粘上,用了近一年了,效果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原理搞懂,怎么捣鼓都行。前一段时间复印机的按钮坏掉了,修了好几次,吧其他位置的按钮换过来也按坏掉了 ...

高手!!!!

楼主:
这个开关是华飞D210里面的
触点烧得不像样了,我也想买别的型号代替,可外观不一样就装不进去了。位置不合,外面的按钮就不起作用了啊

网友:
看起来像是继电器

网友:
此乃接触器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你怎么晓得它坏掉了,

网友:
要是什么东西坏了都要找一模一样的话,那痛疼的不仅仅是头部

网友B:
我认为是中间继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是中间继电器.

交流接触器,很普通,没有过流继电器,很好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