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架固定翼组装完成 发帖纪念!

楼主(2012-11-03):
以前买回来的直机都是整机,这次算是第一次做飞机,过程当中遇到了不少困难,幸亏有室友(动手达人)的帮助 要不真完成不了...

总之,现在已经完全搞定了,就差试飞了 希望我的一次试飞能够顺利  求保佑~~~~

自己配的电池 因为太大了 所以只能放到这里了 就是拿出来的时候先要把机舱拆开,放回去的时候又要再粘起来,感觉好麻烦 现在在想解决方法

网友:
好鸡鸡!手工不错!

网友A:
这飞机我装过,不是很好飞,你放在那边头轻,而且重心高,不稳,想办法把电池仓扩大下吧

网友:
把电池吊肚皮底下,会好飞很多

网友:
这飞机是下单翼,本身重心位置比升力点高,不稳定。 电池位置过高,重心会更高,会更加灵活,不易操纵。

网友:
想必是看便宜买的吧 这鸡鸡可不适合固定翼新手 快得很 非常灵活 不好操控 秒炸  第一次玩固定翼 还是慢速机 (如塞斯纳) 好练习

网友:
飞机和室友都很强大

网友:
祝贺买新机,电池太高了,上面有个魔友建议很好。放到机腹会好很多

网友:
用过大电池益处不大,,还不如老老实实用推荐容量电池。多买几块而已。

楼主:
天池太长了 扩大电池仓的话可能会影响舵机 我准备把它挂在机翼底下

网友:
根据经验,留念必秒炸!~

网友:
做个空心dao dan 装电池 挂机腹下头 好飞 美观 耐炸

网友:
    估计不久又得出空难事故了

网友:
这飞机太好飞了,翅膀根部用碳纤杆加固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飞机我装过,不是很好飞,你放在那边头轻,而且重心高,不稳,想办法把电池仓扩大下吧

轻木塞斯纳(淘宝上卖135元)好飞不?

网友:
天地飞7曾经的最爱!!!!!

网友:
飞机不错 啥配置啊

网友:
组装好华丽

网友:
电池放那里不会影响重心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轻木塞斯纳(淘宝上卖135元)好飞不?

好飞是好飞,炸鸡哭死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飞是好飞,炸鸡哭死你

那哪种固定翼呢!!!!!

网友:
我做得不怕炸的飞机

网友:
我的第一架就是135的轻木塞斯纳 秒炸现在修好不敢飞了 入了MD的塞斯纳还在路上估计明天能到

楼主:
这么一说我都不敢飞了,.......

楼主:
试飞啊 试飞

网友:
一上来就这个机机啊,祝早日秒炸

网友:
此机一顿乱飞都好飞 问题是你 装的不对  重心要向前再向前。电池放下面吧。

网友:
    飞过这机,用2200电池大了点,换1000的吧。速度很快的,而且不带转向,新手起飞是个很大的问题,再就是把副翼钢丝换了吧。
  新手真心不适合玩这机器。建议先从塞斯纳搞起,免得把这么漂亮一机器毁了。。

网友:
我本来也打算买这个的,后来买了上单翼的练习

网友:
没飞过固定翼,就直接飞下单翼机型?电池放机头罩里不好,重心过高。起步的话还是上单翼机型好些,推荐先飞腰推的好小子,再飞前拉的塞斯达什么的。一步一步慢慢来。

网友:
应该是留念,不是纪念吧…………

网友:
这JJ1300的电池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