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样工作的

楼主(2012-11-03):
这个好像是x轴丝杆。

楼主:
这个也是差不多

网友:
我记得下面还有一个大的伞齿和X轴上的两个伞齿垂直啮合的!
带动X轴上两个伞齿不同方向空旋转!
再同过中间拨杆和左伞齿或右伞齿啮合实现工作台左右运动!

网友:
楼上正解,底下有电机和变速箱

网友:
就是个正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