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于雕刻刀的主轴转速最小要多少?

楼主(2012-11-03):
现主轴转速3500—4000,F300,下切100,下切步距0.2,平底尖刀刀尖崩了,双刃直槽尖刀、三棱刀铝板雕不下去,失败,真失败。

网友A:
转速太低了,至少加倍
F值太高了
步距太大了

如果不知道合适的加工参数,  主轴转速调最大, F值往小的调, 其他都调小,在不坏刀具情况下逐步增加其他参数值

网友B:
你多大的主轴电机,什么材料的刀都没说!

网友C:
转速13000,乳化油,吃刀0.1mm,进给300。

网友D:
下切改为0.05,装刀时开主轴看看刀尖会不会虚,虚的话重新装刀。如果是38主轴的话电压再增加一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太低了,至少加倍
F值太高了
步距太大了

谢谢你。我试过8厘三刃立铣刀,F300,下切100,下切步距0.2,铣铝没问题,可是用雕刻刀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多大的主轴电机,什么材料的刀都没说!

谢谢,我的是“37”电机(比38电机小一点点),2:1减速,现在电压90V,雕刻刀是在网上拍的,说是钨钢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速13000,乳化油,吃刀0.1mm,进给300。

谢谢。一定要上万速吗?要换上24元“暴力”电机试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切改为0.05,装刀时开主轴看看刀尖会不会虚,虚的话重新装刀。如果是38主轴的话电压再增加一倍。

谢谢Y兄,现在电压已是90V,2:1减速,F300,下切步距0.2,两刃、三刃立铣刀铣铜、铝还可以,想雕字用雕刻刀刻不了,除了转速低以外不会是刚性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一定要上万速吗?要换上24元“暴力”电机试试了。

最好上电主轴,不然24元电机的轴向、径向跳动很大吧?还是容易断刀

楼主:
在网上看了一下电主轴,功率都很大,最小的也有0.75KW。不知有没有小一点功率的。我原来的主轴错误的2:1减速了,按现在的结构,如果换上暴力电机,也是减速,不知有没有一万转?

网友E:
引用 楼主:
在网上看了一下电主轴,功率都很大,最小的也有0.75KW。不知有没有小一点功率的。我原来的主轴错误的2:1减 ...

想用平底尖刀雕铝。 那么应该用高速10000转的38电机 200W
24000转的水冷电主轴 800~1.5KW

尖刀 F值应该在100以下。下切不超过刀尖的半径

你那个无动力不错的,开粗用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用平底尖刀雕铝。 那么应该用高速10000转的38电机 200W
24000转的水冷电主轴 800~1.5KW

谢谢指导。

网友:
新人学习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Y兄,现在电压已是90V,2:1减速,F300,下切步距0.2,两刃、三刃立铣刀铣铜、铝还可以,想雕字用雕刻刀 ...

反过来换成增速,不要减速。不过不知道你的轴承是否能受得了。

网友:
淘宝上有300W的电主轴。外径好像48。。
有2.4W转和6W转两种。主轴是挺小,价格倒不怎么好。
300W2.4W转估计雕木头都成问题

网友F:
38电机额定60V,
那个号称300W的,吵死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38电机额定60V,
那个号称300W的,吵死人了。。。

有没有力矩大、声音静一点的电机?其实38电机的声音不是很大,24元的声音那种跟角磨机一样吓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力矩大、声音静一点的电机?其实38电机的声音不是很大,24元的声音那种跟角磨机一样吓人。

有。。。
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