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S,APS,严重质疑APS是否可做飞控。。。。垃圾!

楼主(2012-11-03):
入手了APS,可以确定以下几点:
1、灯号全对,开机有GPS绿灯后,三个绿灯;
2、APS,GPS灯检测,一切正常;
3、磁力计校正,做好;
4、震动测试(用IDLE)后,二个绿灯闪烁,按了SET键,然后,重开机;
5、NORMAL,油门、螺距曲线-100、-50、0、50、100;
6、IDLE油门80%直线,螺距曲线-100、-50、0、50、100;
7、3GX油门行程设定已做。。。其它的一切正常,因为我已飞了3GX,半年有多了。设定一切正常 ;

今天高兴地去飞APS,NORMAL模式起飞,转IDLE,悬停后二十秒这样,切APS,(第一次切)飞机慢慢下降,提油门不起作用,秒速约2米下降,立马切回3GX;不死心,升高点,再试APS,还是一样的情况,慢速下降,尝试油门打高很多,飞机完全没有反应,一个劲往下,快到地上时才切回3GX,飞机碰地了,DS520扫齿,没办法。收工回家。有个印象是,飞机在刚开机检 测时,APS模式下,上下移动飞机,十字盘上下修正不明显,几呼没修正,这个有地方调的吗?看了好多次说明书,发现没哪可以调这种情况的。

现在我都不知道回家要调什么了,因为所有的东西我都严格照做了,但是APS还是不给我力,高手们,用过APS的朋友们,请帮健珍一下。。。我就不相信APS,这么垃圾!!!

网友:
多多尝试就好

网友:
快点进入 正常状态

楼主:
没人能帮得上忙吗?厂家不给帮忙的话,我就天天顶贴。。。顶在第一位,让大家都知道APS有多厉害。。。。

网友:
3GX的2.1里面有一个正反向,就是到最后一档所有指示灯都亮绿,这个是否选择错误,另外你试APS的螺距补偿的时候,可以用两个手指提着十字盘上下移动飞机,可以感觉到十字盘是上还是下,尤其小飞机,十字盘上下修正方向不容易看的清楚。

另外,调整错误无法使用,或者有问题,你上来就骂垃圾,我是厂家我也不回答你,你慢慢骂咯?

网友:
人品真差啊~产品技术含量高人素质低,不懂好说,垃圾要厂家回你啥?我帮你顶

楼主:
因为现在亚拓态度是不太好的原因,我家里全是亚拓机,机种全了。。。但总是出现一些质量问题,,,像真壳到货时少一块,DS610一通电冒烟,没装舵臂哦,原来二个没事,新买一个冒烟。。。AP800厂家设计问题害我苦等二星期没得用,,,现在是对亚拓产品信心越来越没的表现。。。他等我骂,我不会骂。我就顶贴,让大家知道问题多多就行了。

楼主:
还有,我玩亚拓有三年了,对亚拓的一些作法是有不满,,,我发泄一下不行呀。。。。

楼主:
哦,对了,我不是针对你,我挺感谢你的。。。因为只有你回答了我。。。我是对亚拓。。。害我调了一个月了,还没得飞。

楼主:
说是调试简单,,,,怎么说,我也是一个修机调机三年的模友了,一直都是一个人这样寂莫过来的,我就不信我的调机水平不高,,,调试简单,,,有这么难调的嘛??我在怀疑亚拓的产品,不会又给了我一个坏东西吧???!!!

网友:
DS610一通电冒烟,这个可以确定人的素质比产品低~頂

楼主:
我告诉你,后来我又买了一个DS610,一接没事了。。。。这个可以说明,你的脑子好使。。。看问题很清。。。。说话都和普通人不一样了。

网友:
你用多了,就知道APS起飞前是否正常,我一般在起飞都用APS模式起飞,在起飞前就能够估计出APS是否正常,你注意听飞机大桨的声音,APS正常与不正常时,大桨的声音不一样。。。。
这个是我的看法,不一定对你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现在亚拓态度是不太好的原因,我家里全是亚拓机,机种全了。。。但总是出现一些质量问题,,,像真壳到 ...

大大您好~
      使用APS GYRO前一定要確實檢查直昇機修正方向(3GX模式、APS模式)。你這情況是3GX油門行程校正設定沒記錄進去,
所以十字盤上下修正才會不明顯,請重新進行油門行程校正設定。

楼主:
那要怎么样才能确定油门行程校正设定记录了?通过什么来做出判断???谢谢!

网友:
询问一下LZ的飞机和遥控器型号,以及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要怎么样才能确定油门行程校正设定记录了?通过什么来做出判断???谢谢!

大大您好~       可以透過檢查十字盤上下修正方向與修正量的方式來確認,如果修正方向反了或修正量很小!
這就表示你執行3GX油門行程校正沒完成。

网友A:
我来回答你的问题
你的问题我也遇到过
首先我要纠正你的想法任何设备都不是百分之百的可靠,主要是在人。我遇到问题就没炸是因为玩飞机要严谨,稍有不正常就不要继续下去,以免炸鸡。
我用的是t8fg的控不知道你是不是也用呢。 我遇到的问题是我在插接受机是没有按照说明书插,被t8fg的接受给误导了三通道的油门跟螺距线对调了。插好后3gx正常,开aps就掉高。
后来仔细研究说明书把这错误更正了。然后再控里把通道改了就正常了。
在这里发帖楼主好像很气愤的样子啊。大可不必啊,身体要紧啊。厂家不能出来给你指导也是情理之中啊。有可能他没遇到这情况。有可能你描述的不够详细。理解万岁吧。
提醒下各位一定要仔细阅读说明书啊,我们大家都没有看说明书的习惯,只有出了问题才会草草看看。我想说完模型一定要严谨。
就这些了。
希望能帮到楼主 祝早日双飞

网友:
啊!我还准备买800+aps 的呢!APS 真有这些毛病么?期待楼主的继续跟进,看看能否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回答你的问题
你的问题我也遇到过
首先我要纠正你的想法任何设备都不是百分之百的可靠,主要是在人。 ...

有文化有水平,文明帖

网友:
APS关于遥控的说明很笼统~~~最好再出个详细的说明!!特别是T8FG的·~~急切需要啊

网友:
这几天,我正打算入手APS 的,天天看APS的文章,希望楼主提出的问题,能够得到切实有效解决,给我们模友一个放心!相信亚拓能做的到,做的更好!

网友:
APS关于遥控的说明很笼统~~~最好再出个详细的说明!!特别是T8FG的·~~急切需要啊
同感,同感同感啊!!!听说我的XG7不支持APS ,因为没有3段开关,但我确切的想知道天7和天9能否支持APS,如果能有个教程视频那该多好啊!!!期待出现

网友:
厂家做的Aps教学视频已经说明的很详尽了,认真参照调机,不会有问题。试飞时最好有助手在身边拔开关,恩因为自己操作就算有问也来不及救。

网友:
APS优势,万一有状况临危不乱切至3GX手动操作,安全救机率100%

网友:
学习啦,在油机上一直折腾APS,现在改在电直上继续折腾

网友:
我昨天也刚刚把APS调试完成,而且试飞了一下,只有一个问题,油门打到中点,开APS,上下移动飞机,发现斜盘舵机与我飞机的移动方向相同,但是飞起来没发现有任何不正常,说明说上所说的是要修正方向与飞机相反,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够把这个调整过来,还有我这么飞有没有什么危险性?希望高手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
我一开始也有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我现场重新设定了一下油门行程,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舵机浮动比较明显了,我的飞机是550控是10C。

楼主:
终于有模友出来给我解答了。。。太谢谢大家了。比厂家的托好,只会托,不会解决题。

说实话,APS的讲解视频里,真的有太多不详尽的地方,不够严谨,说明书里也一样。很容易让使用者丢三拉四,因为说明书讲得不够清晰嘛。

我用的T8FG,飞机500DFC,不敢装在700NDFC上,先试小飞机。。。

我慢慢试一下通道与油门校正。。。。3通道要改回油门是吗?

网友:
讲解下T8FG关于三段感度的设置

网友:
讲解一下XG7 天9关于3段感度的设置,希望详细点就好,就像当时千红大哥发的3GX连接图的贴子一样,那可是精华帖啊,亚拓官方从来就没发过一次那么详细的贴子,顶千红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回答你的问题
你的问题我也遇到过
首先我要纠正你的想法任何设备都不是百分之百的可靠,主要是在人。 ...

非常赞同您的意见,我也发觉:很多时候,很多人,刚到手一新物件,做的第一件事并不是认真地去看(或者叫研究)说明书。其实很多问题就在你不断地参看说明书的过程中找到了答 案。

楼主:
完全按照说明书校正油门行程,但上下移动飞机,还是没有明显的修正。。。只有副翼与螺距舵机在动,一个上一个下,分不出修正是对还是错。。。惨了,这样不敢试飞呀。。。。油门3通道,反补偿是绿灯,一切重调还是这个样。。。唉。。。APS呀。。。APS,你不怎么好用哦。

网友:
严重 关注中。。。。。。。希望楼主能把APS 遇到的问题,故障现等等,尽可能的详尽描述,方便模友参考,也方便解决问题

网友:
我個人覺得說明書如果看不懂可以順便看一下官網的影片檔保証你一次OK,如果還看不懂我就沒辦法了
我個人不是裝在800我是裝在我的新機700DFC上,這也是本人第一次上APS系統,一邊看說明書加上影片檔一次搞定應該沒那麼複雜,只是現在還在適應一些口令功能其它的都好理解,
樓主有一個問題我也有發現就是在上下移動機子時十字盤沒有明顯的修正這到是真的,要很用心感受才會感受到上下的浮動

楼主:
我已认真看了N次了,三年来,所有的调机,包括3GX,遥控等,我都是一个人过来的,我的理解能力也应该过得去了,现在就是APS,搞它不定。。。现在又反复调了,明后天再试试吧。。。心里没底哦。。。现在上下修正不知道是对是错。。。。。感觉不出来。

楼主:
哦,对了,我升级了1.1版本,看看换个版本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