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OSD连接图传摄像头求高手相助~

楼主(2012-11-03):
在F**D的淘宝店买的5.8G图传和250元的摄像头,求高手帮助,这线都是什么线。。。。。。怎么跟DJI的连一起。。。。

网友:
这是OSD连接示意图

不知道你这几根线是怎么定义的,问清楚再接吧

网友:
都中文说明书了……如果再看不懂,那就真没办法了!!

楼主:
求高手帮忙。。。。。这搞不懂,卖东西的也反应比较慢

网友:
回楼主,您只需要连接视频信号与视频地即可,如果图传需要供电,您可以选择使用“av信号输入端口”上的“电源”供电,前提是要保证您图传的用电电流不超过1安(如果该“电源”还对摄像头等设备供电,则总电流不要超1安),否则会损坏IOSD。
希望能够帮到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