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4014 多轴电机现场直播

楼主(2012-11-03):
以下发这个帖子,就来现场直播的方式好了,图片太多,没发一次性上玩,所以每天发点,每天发点的好了,电机来说做工真的很棒,刀纹什么的及其诱人,此处的照片是我最开始试制的0.63的线绕制的,也是22t,就是普通线绕的,最终就定下了22t这个参数了是,最后这个也被拆掉了

楼主:
先是等着电机的到来,这个等待啊,真的是叫路漫漫啊,毕竟是么有上市的东西,所以准备起来东西也比较费时嘛但是还是等到东西到了
顺丰的航空件,真叫人一个等字啊

打开看看是什么样的,好诱人啊

再近距离的瞅瞅,全部拿出来了,呵呵

来看看定子是什么样的,定子是0.2的矽钢片,很细腻很细腻,

再近距离的瞅瞅

再给定子放大点看看,相机不怎么给力只能到这个程度了

看完定子看转子,转子做了动平衡,而且是真正意义上的动平衡,平衡径向还有轴向的,只能这么简单的说,说的复杂了一般人难理解,看图片吧

看这个后两个照片里面,平衡泥的位置,有两处,在转子的上面有,磁铁的沟槽里面有,基本来说动平衡是很不错的东西,

然后就是这个电机的表面的刀纹,特别的细腻,不是很多电机表面的那种磨砂的质感,一般来说,要是喷砂的话,在铝制的材料上意义不大,所以电机厂家要是这么做了,要么就是那个机加工的表面差强人意不咋么好,就会喷砂处理,要么就是这个电机设计上就有这么一道,但是前者居多,就疯狂的电机来说的话,那个机加工表面的刀纹也是很细腻的,绝对比国内一些二线的厂家做的好的多了,但是疯狂的那个一般不做边缘倒角处理,这个和朗宇的xs系列是一样的,v系列的,也就是这个红色的这全部有边缘倒角处理,这也增加的加工的时间,费时费事,但是看起来要美观很多,呵呵,

这一张图片是我自己磨的一个环槽,是因为这6个当中有两个的轴偏长了,老板说那个估计是工人弄错轴了,立马就要给我发两个轴过来,售后态度赞一个。我说换轴的话,那动平衡可能就会白做了呵呵,所以我就说不用了,我自己解决好了,应为我要的是只是做好定子,估计工人也没装,就出了这个疏忽,相信正式出品的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呵呵,我这个槽是磨出来的,槽是u型的,原装的电机轴的槽是车出来的,不是u型的,还是原装的那个槽好,可是我做不了那样的,就磨的深一点了,大家看官看看还是看不出来什么差别吧,呵呵,不过大家看下这个轴的稍部就知道我,我磨一个环槽,把原来长出来的部分的轴磨掉了,所以轴的端面是平的,原装的轴的端面是没有磨制处理的,是弧形的,呵呵

楼主:
接下来是给定子绕线了,先确定一下要用多粗的线,绕多少匝数,怎么样对自己才合适,最终我确定的是裸线0.7的欧洲进口无氧铜,纯度更高,耐温要高不少是160度的,22t。kv338,呵呵,满意是,其中也比较了一下多线和单线,还是啊,单线要有明显的优势,bs一下,为了测kv,我现在待的地方手头又没有转速表,于是就临时网上买了一个转速计,香港希玛牌的,连运费花了100大洋左右

我用的是裸线0.7mm的无氧铜线,三角接法,输出端是2跟0.7mm的铜线,转换成硅胶线,那么对于单芯0.07的来说就是200股,我用的是超软硅胶线,单芯0.07,16号的是350多股是,一般的硅胶线是0.08芯,16号的是260多股是,但是要是用18号硅胶线,那么就是线径比我的铜线还细了,呵呵,那怎么行,所以我用16号硅胶线

楼主:
说道我买了个转速表,那么不拆表不是我的作风,呵呵,新东西到手必拆,不是过千的东西到手立马拆,过千的东西用用再拆,反正就是拆,让大家也看看转速表的构造,我感觉没啥东西,还卖这么贵,哎,图片在编辑,一会就上

附上一张表的全貌的图,突发现,忘拍全景图了,呵呵
别人的,我相机收刚刚起来了,

楼主:
接下来,就放那个电机做好的全貌的图了,尤其是地面,看那些刀纹啊,真叫一个诱人啊轴承用的是两颗,后轴承真叫一个大啊,是nmb的1650,外圈16mm,内圈5mm,轴承越是大寿命越是长,不要说什么别的轴承,在微型轴承中,日本你麻痹是老大。就轴承来说,日本你麻痹不是老大

楼主:
最后一波图,呵呵

网友:
不错,好像还没上市吧。。不知道有那些kv。

网友:
楼主倒讲啊 占了那么楼

网友:
我看上这个电机了,能否稍微介绍下!

网友:
这个得顶,电机都可以DIY啦。。

网友:
楼主玩的高档DIY啊,连线圈也要工厂定制

网友:
顶楼主,快点更新啊!

网友:
更新的干活,快快的

网友:
看不懂的帮顶了。

网友:
哇。。。。偶像啊啊

网友:
图片真过瘾呀 缠的也没法说呀

网友:
继续上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