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世MINI VBAR自旋偏移。

楼主(2012-11-03):
亚拓450PRO FBL,VBAR正装,线朝后,617FS接收,接线完全按照说明链接。起飞正常,尾巴偏软,关键一自旋机身就马上歪一边 。

网友A:
换5.3PRO K8 没这种问题

网友B:
正常 十字盘 没调平,

网友C:
没调好吧,V8用的人这么多,还没听说有这个问题

网友D:
山寨 V8也没有这个问题,看看论坛

网友E:
检查震动,尾变距顺畅度,十字盘调平等设定。

网友F:
我的V8也没这个问题,自旋好的很,比3GX强好多倍!!!!!

网友G:
先消振,再仔细调一下十字盘看看

楼主:
我是论坛收的VBAR,不会中奖了收个有问题的吧

网友H:
十字盘没调平。

网友I:
我的K8右旋超爽,连续几十圈都正常;左旋一圈都过不了就严重倾斜!不知道是不是飞魔士尾桨夹左边螺距不够导致?

网友J:
我的k8很稳,不过飞机重心调不好,电调太重了,转起来有点歪,还好vb自旋牛逼

网友K:
很多人没遇到外外星人,不代表真没有,解决方法看我的帖子!!!!!!嘿嘿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