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国产控的客观评论

楼主(2012-11-03):
本人玩航模差不多有七八年了,刚接触航模时接触的遥控设备不是jr就是futaba基本上没见过用国产控的,由于工作学习的原因停飞了两三年,以前的设备卖的卖送的送,现在条件允许了,看见飞机又开始流口水了,而且周围的人用国产控的也开始多起来了,不知道有没有用过国产控的能评论一下

网友:
高级货还是进口的

网友:
我原来用futaba--6EX,现在用的是华科尔2801,感觉国产的控性价比不错啊,没失控过,不过感觉接收机的天线没有futaba的耐用,用了1年左右,接收机天线表面的橡胶都脱了

网友A:
国产控和国产车一样,适合中 国人的操纵,适合中 国人的手感,适合国人的功能,能做到的都做到了.剩下的可能就是时间了....时间的检验不是金钱可以买到的.

网友:
板凳说的极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控和国产车一样,适合中 国人的操纵,适合中 国人的手感,适合国人的功能,能做到的都做到了.剩下 ...

就买适合中 国人的控吧。

网友B:
我3台控。天7 futaba6exhp 和XG7,用的最多的是天7,不解释了!那FUTABA6EXHP 我可以说是个垃圾中的战斗机了,全拉天线,实地测量,80米就没反应了,飞黄腾达航模买的!

网友C:
才入手DX8,拆开看里面的电路感觉还没2801的规整。外观上也没有精细很多,唯一就是软件强大。

网友:
我DX8和DEVO10 都有,现在用DEVO10都习惯了,中文菜单还是很方便的,不过软件和DX8差距就大了去,随便调个啥,DX8省事很多。不过价格在那摆着。国产控总体还是不错的,也没谣传中那么容易失控。。

网友:
才入手devo 12s,说起来也2700多了,买个10C我也买得起,但感觉控这个东西也不是啥高科技,顺便支持一下国产。看重的就是全中文操作。

网友:
10年前买的 F 4YF,现在用天九。  FUTABA照样出故障,前些天油门摇杆就坏了,里面一根钢丝轴窜出来了。费了点周折才修好。
       天九用1年多了,很不错。

网友:
支持国产越做越强而且价钱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控和国产车一样,适合中 国人的操纵,适合中 国人的手感,适合国人的功能,能做到的都做到了.剩下 ...

支持这位摩友的观点。。我有JR和一个天九,最后还是放弃JR。主要原因是天字的接受器比较便宜,符合国人的消费特点。我们伟大的领 导xxx提出过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建国口号。我的天字9号已渡过了新、旧的两大段。现在已进入了缝缝补补路段。虽然从来没有出现过失控,近来却经常出现飞机降落换电池后丢频(对不上频)。。。。。。。所以我只好买多一个天-7做后备。。。。。。

网友:
国产控DEVO10 全中文操作。

网友:
我10年前用的是富他爸的, 中间因为工作间断过好几年,前年又开始飞换上了天8 , 飞固定翼基本没什么问题,虽说也没失控过,但飞大直机还是不保险,上礼拜换了DX8.
考虑过华控,个人感觉只是华而不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3台控。天7 futaba6exhp 和XG7,用的最多的是天7,不解释了!那FUTABA6EXHP 我可以说是个垃圾中的战斗机了 ...

收6EXHP,垃圾中的战斗机~~~~~~

网友:
支持国产 支持天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