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o cp 改无刷 上图 + 电池测试

楼主(2012-11-03):
应要求上图,电机是hp03s,电调是DP3A叠焊MOS,BlHeli6.0,ARM定速模式。

由于之前试BOLT的一个尾电机不成功,所以主体切得比较多,基本上前面全没了,裁了一个不知道哪架飞机的大尾桨开孔折成型后用烙铁焊上去的,所以难看,好在都在内部,懒得用锉刀修了,坚固就好。

今天用秒表测了测悬停时间,主要是调定速,数据如下:

原厂电池
定速      时间    电压    备注
80%    4:10    3.65    转速太高,追尾
60%    4:20    3.68    锁尾正常
50%    4.30    3.67    转速太慢,有点飘

副厂 150mAh 15C
50%    4:00    3.68
60%    3:50    3.68

用来测试的副厂电池是九鹰260A的,已经用了1年多,充了不下一两百次,新的可能会好些

网友:
好看漂亮顺眼,可恶的文字字数

网友:
外接电池称,不错

网友:
太迷你了  不好搞啊!

网友:
看起来要淘汰的样子

网友:
牛逼了,nano cpx的电机问题终于攻克了,话说啥时候搞个尾无刷啊

网友:
LZ好眼力那么小·······

网友:
重量好像还少了

网友A:
和原厂动力比起来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原厂动力比起来咋样?

稍强一点,不是很多,急翻也明显掉转,应该是电池太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稍强一点,不是很多,急翻也明显掉转,应该是电池太小了

重量大了还是小了?

楼主:
比原先重了1克,因为十字盘坏了,换了FBL100的,连杆什么的也换了大号的,大齿扫了也换了小黄蜂的,这些都比原厂的重。另外机身改了两次无刷,为了加强也多用了些材料。若干净地改应该能轻0.5克。

网友:
LZ 请教 nano cpX 舵机能移置到 FBL100 机架上去不? nano cpX 主轴与FBL100直径不同如何共用十字盘

楼主:
我没有FBL100,买了些它的配件是为何给ncpx试试,结论是全都不对尺寸,十字盘是杂交的,两个都切,再粘在一起

网友B:
顶下 楼主厉害 贵在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