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子水平校准遇到问题了求老鸟们解答。

楼主(2012-11-03):
天7的控, 摇杆也打了方向 是对的  ,兔子水平校准  摇杆向上在向右3秒后成跑马灯样子吗,然后是呼吸样了, 可是我的不是 到了摇杆后兔子上的指示灯是快闪 一下就成 呼吸样子,不知道这么回事, 以前还是跑马灯样。 大家看下视频帮我分析 分析下。

网友:
先占沙发,然后再发言。

网友A:
你是不是搞错了?水平校准是:打升降向上,打方向向右!而不是你的所说的“ 摇杆向上在向右3秒”,另外要说的是,我也是天7+兔子飞控,下午才调试好的,一切正常!就等爽飞了。

网友:
说明还是要仔细地

网友B:
仔细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搞错了?水平校准是:打升降向上,打方向向右!而不是你的所说的“ 摇杆向上在向右3秒”,另外要说 ...

我试试看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搞错了?水平校准是:打升降向上,打方向向右!而不是你的所说的“ 摇杆向上在向右3秒”,另外要说 ...

还是没用啊 ,

网友:
楼主的操作方法有错。
你是日本手的话,是应该在油门最低时,左手直接打到右上角三秒钟,而不是先打上,再打右,是要求三个舵同时打住三秒

另外,你需要检查一下方向舵有没有反向

以及CH1-4,这四个通道的最大最小值分别是多少。除油门外,其他通道最小值必须小于1200,最大值必须大于1800,否则可能无法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说明书

看了是跟着 说明来的 ,  要油门最低时打升降摇杆向上 方向杆向右三个舵一齐住保持3秒种,会嘀的一声则进入水平校准状态,也就是进入跑马灯状态,校准完毕自动回到休眠状态(而我的兔子 嘀一声没进入跑马灯样,只是快闪下 就进入休眠状态也就是呼吸状态。, 我还看了泡泡老老师做的哪个视频同步试了下  还是这样的

网友:
首先接好软件 显示数据 观察通道正反有没有错先

网友C:
加三脚架拍摄就那么难吗

网友D:
你在软件上看一下各通道的数据,看各数据是否在相应的限制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三脚架拍摄就那么难吗

用手拿  手拿着手机 做的视频

网友D:
还要看各通道数据从低到高的变化是否是与摇杆一致!这一点很重要,我就曾把副翼从左打到右,数据从高到低,结果导致老不能解锁,当时也是急出了一身汗呢

网友:
我也准备入手兔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要看各通道数据从低到高的变化是否是与摇杆一致!这一点很重要,我就曾把副翼从左打到右,数据从高到低, ...

帮我看下是对的不。应该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在软件上看一下各通道的数据,看各数据是否在相应的限制范围内

下 载附件 (13.9 KB)
各舵保持不变时

下 载附件 (12.08 KB)

下 载附件 (15.36 KB)

帮我看下是对的不。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将你的油门打到最小,方向最大,升降最大,截数据来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 载附件 (13.9 KB)
各舵保持不变时

探讨一下:从图片上来看,你的油门值一直保持没有动?

网友(2013-11-16):
同样的问题 起初可以水平校准的 后来水平校准就没跑马灯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急急急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是跟着 说明来的 ,  要油门最低时打升降摇杆向上 方向杆向右三个舵一齐住保持3秒种,会嘀的一声则进 ...

一样一样的问题 我的兔子也这样 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