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问题,普通雕刻机可以雕刻轻木吗?

楼主(2012-11-03):
我想问问一个普通雕刻机能否雕刻轻木,就是那种钻头的雕刻机,比如1毫米的轻木,挺薄,挺软的,不知道普通的雕刻机能不能雕刻

网友:
不知道普通雕刻机

网友:
建议用激光,比普通雕刻还便宜。

网友:
有高级雕刻机吗?

网友A:
可以,用平底铣刀高转速慢进刀,不过我很想知道刻完后你怎么把成品件从机器上弄下来,这么薄的木片多数用它做蒙皮,作结构件还得用厚的。

网友:
雕刻机 没用过

楼主:
我是做广告的,买激光雕刻机我用处不大,所以只能选择普通雕刻机,这样以后干活也可以用,干活为主,做飞机为辅,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平底铣刀高转速慢进刀,不过我很想知道刻完后你怎么把成品件从机器上弄下来,这么薄的木片多数用它 ...

我想知道 比如做框架 翼助 的轻木用普通雕刻机可以雕刻吗? 蒙皮薄的用手就可以

网友:
专业机器不懂的飘过

网友:
完全可以,用小径玉米刀,割出来的零件边缘稍微有些毛刺,吃胶效果比激光的好多了。

网友B:
一台这样的雕刻机 要多少米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台这样的雕刻机 要多少米哦?

同问一台多少米

网友C:
2-3万 左右  自己DIY也就3千

网友:
引用 网友C:
2-3万 左右  自己DIY也就3千

Oh  天, 自己不会整

网友D:
淘宝搜搜看

网友(2012-12-14):
雕刻,,,切割都可以的。。。如需加工可以找我。。。

地址:广东省珠海市界冲工业区团结路七巷9号
      广东省中山市坦洲镇十四村网髻路19号
淘宝店:shop61419789.taobao.com
MSN:gonyumodel@hotmail.com
E-mail:13680304941@139.com
QQ:659314553、578657757
Mob:13680304941

秉承"顾客至上,锐意进取"的经营理念,坚持"客户第一"的原则为广大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欢迎惠顾!价格更优惠。。。

珠海公羽模型

网友(2013-01-14):
我跟楼主一样,应该可以的,用小一点的平口铣刀,高转低速进刀,就是切割出来可能有毛刺,轻木片用来做机身蒙皮,可以直接用美工刀加工,结构件用雕刻机,但是有毛刺,上淘宝买几把好一点的进口刀头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