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普通深沟球做过无动力主轴吗

楼主(2012-11-03):
  最近在筹备一雕铣机,因主轴发愁了,手上有一ER25的刀杆,还有一锯轴,轴承是NSK的6205,现在矛盾的是这个主轴要求能雕(9000转),还要求能铣(毫米的铣刀,要求1000转),加工对象都是钢的。首先圆锥滚子轴承肯定是不行的,最高转速只能上到7000转,所以有心买新的角接触轴承,但角接触轴承防尘必须做好才行,比较麻烦。所以想偷懒用手上现成的NSK的普通深沟球轴承。但又担心去不能胜任铣加工。望使用过的朋友点拨下,多谢。

网友A:
角接触轴承前面加一个深沟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角接触轴承前面加一个深沟的好了。

兄台讲的有道理,但我刀杆光杆部分只有150长,这样的话,就要重新车轴承位了。

网友B:
雕铣万能机不存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雕铣万能机不存在的

一些成品的大功率电主轴就能做到,当然价格不惹不起,所以自己D,电机是2800转,塔轮变速,理论上是 可以的,现在主要是轴承的问题。

网友A:
那加个轴封,才几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加个轴封,才几毫米。

我看了下五金手册上的轴承参数,6205的载荷是10.5,7205AC是12。所以想偷懒用普通的深沟球,是NSK的。我在想是不是性能更高呢?哈哈

网友:
鱼和熊掌的问题,左右为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下五金手册上的轴承参数,6205的载荷是10.5,7205AC是12。所以想偷懒用普通的深沟球,是NSK的。我在 ...

你要考虑轴向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考虑轴向间隙。

不论什么轴承,我都会加并紧结构的。

网友C:
再告诉你个方法,角轴承不能防尘,可以在前面装一个防尘的深沟轴承,这样就解决防尘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告诉你个方法,角轴承不能防尘,可以在前面装一个防尘的深沟轴承,这样就解决防尘的问题了。

多谢瞎折腾大师。主要是想用原来的锯轴套,这样不用加工轴承位。另外ER杆长度有限。

网友:
管它是什么轴承了
上次那个德国人,它用的就是深沟轴承

效果也不错的啊

网友D:
我觉得还是一分钱一分货 投入和收益成正比的
看我这个高速磨头主轴 里面轴承就是下了血本的 油封都是pat in usa

楼主:
磨承受的是径向力,要求是高转速和高的刚性,所有磨一般回用好几个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还是一分钱一分货 投入和收益成正比的
看我这个高速磨头主轴 里面轴承就是下了血本的 油封都是pat i ...

这个不小啊,,,,,,,,,,,,,,真是个宝贝

楼主:
对了,没用过角接触的轴承,在拆卸的时候将内外全分开了,清洗回装后,发现转动不灵活。轴承型号是AC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还是一分钱一分货 投入和收益成正比的
看我这个高速磨头主轴 里面轴承就是下了血本的 油封都是pat i ...

请图示一下那些轴承和挡圈是怎么安装的行吗?4个都是7206的轴承?看上去怎么有两个像是有黑色的封盖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了,没用过角接触的轴承,在拆卸的时候将内外全分开了,清洗回装后,发现转动不灵活。轴承型号是AC型的。

还是别用角接触的,看你现有的东西 轴套没端盖不能压紧角接触轴承的外套,中间没有中套,后面没有压母,不能预紧角接触轴承的里套,
里套外套都不能固定预紧的角接触轴承根本也不会起到它本身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别用角接触的,看你现有的东西 轴套没端盖不能压紧角接触轴承的外套,中间没有中套,后面没有压母,不 ...

原来套中间有台阶,好象不用什么套了吧,原来有压紧端盖的,是细牙罗纹的饿,刀杆会加工拉紧罗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