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飞双桨

楼主(2012-11-03):
正飞时,一点双桨都没有,倒过来双桨还不小,麻烦问一下,这怎么解决,搜了搜,这方面没有什么要用的资料。谢谢

网友A:
旋翼头虚位太大啦,慢慢检查虚位吧

网友B:
沙发说的极是啊

楼主:
旋翼头是不是包括桨夹,拉杆,等等呀,谢谢

网友C:
虚位啊~虚位太大了

网友D:
楼上说的都赞成。舵机拉杆以上都是主旋翼组。

网友E:
沙发说的极是

网友F:
旋翼头上能动的都检查下,尽量减少松动。

网友G:
桨夹或者中联有虚位···

网友H:
这可是个精细活,要仔细检查

网友I:
学习了!数字你妹!

楼主:
查了下,中联和主轴好象也不那么紧密,好象轴细了一点的样子。桨夹是用的冰人外丝,虚位也不小。可这个虚位我一直就解决不了,新桨夹新轴承时也这样。麻烦哪位给出出主意。谢谢。倒飞双桨,危害也很大吗??

网友J:
有虚位加垫片,横轴垫片是不是薄了,换厚点的。

网友K:
其实只要能飞就好了,练习机,炸了换掉就好了,不能对练习机太苛求。。。

网友L:
朋友的也有,飞了一阵自己好了,不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