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osd,5.8g问题

楼主(2012-11-03):
怎么我的osd显视不完整的?插在电视上也一样! 如下图

还有用大疆5.8g图传,用gopro做输入摄相头,显视器能显视出来。
用500d 550d 600d做输入摄相头显视器闪一下就没了,只留下osd叠加画面?视频输入线也检查过了!

之前用其它5.8g gopro,单反都显视出来。这次换了大疆5.8g图传就不行了。

楼主:
osd显视不完整的?插在电视上也一样!

网友:
这个还没有。

网友:
没有设置好吧

网友:
把相机换一种彩色制式输出就好了!

楼主:
NTSC和PAL都试过了呀

网友:
楼主您好,您所遇到的问题我们已经发现了,遇到此问题,请与大疆售后联系,会发给您一个小的适配器,解决兼容性问题

网友:
才出的设备..又要一个补丁.快和微软一样了。

网友:
补丁是解决显示不全的问题还是单反图像的问题?

网友:
等待着更新吧~~~

网友:
增加适配器是为解决有些摄像头、摄像机视频不显示的问题,

模拟视频信号最开始是有标准的,不过慢慢的很多相机厂商都把这个标准改变了,我们在设计和测试的过程中遇到的相机都是没问题的,我们选用的芯片也都是视频专用芯片,所以没有料到在兼容方面出现问题。
上市后遇到的相机种类多了,问题就呈现出来。是我们测试不足导致。
经测试,增加适配器后,兼容性改善明显。

在这里,为我们的疏忽和给用户带来的不便,我们郑重向用户致歉。

网友:
没买osd,观望一段时间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正常显示图象,但显示不全的加适配器也可以解决吗?

适配器收到了。相机能正常显示图象了,但osd叠加画面还是显视不全!

网友:
看看我这个对不对呢

网友:
我的不接相机没问题,接了5N相机后整个画面向上拉伸一点,相机画面上部消失一点,但OSD信息没有被遮挡,没管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适配器收到了。相机能正常显示图象了,但osd叠加画面还是显视不全!

佳能550D你试过了吗?图像是否会变暗?

网友:
还能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