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飞翼X5厂家推荐使用8X6螺旋桨而不是9X5螺旋桨?

楼主(2012-11-03):
咨询一下:为什么飞翼X5推荐使用8X6螺旋桨而不是9X5螺旋桨? 厂家推荐的2212 KV1400马达数据如下:

8060 螺旋桨
10 伏特
17 安培
650克 拉力

9050 螺旋桨
10 伏特
电流17。6安培,920克拉力,比8x6L螺旋桨大多拉

网友:
可能8060抗风性更好吧

网友:
可能是抗风性好点

网友:
在有速度的情况下,拉力可能不一样了。

网友:
翼展太小,9寸桨反扭太大

网友:
我用的8040.不错

网友:
桨效好吧
字数不够

网友:
我用 9X5 飞得很好

楼主:
今天对朗宇2212 kv1400马达,用仿APC的8X6和 9X4.7 2个桨,进行了测试,2块3S 2200mah 电池,起始电压都是12.20V,
测得8X6 的最大转速在17000~15000转之间摆动,9X4.7 的最大转速在13000~15000转之间摆动,推力因为条件限制,没有测试,但明显9X4.7的推力要大于8X6,厂家给出的数据说两者相差270克,但我感觉没有这样大。

网友:
这个问题 不是不知道 是真不想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