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六轴飞行是突然有一电机或电调坏了,会怎样

楼主(2012-11-03):
求老鸟解释下,本人小白

楼主:
哎~~~自己顶吧!!!

网友A:
六轴有可能可以迫降 四轴 直接就翻滚掉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六轴有可能可以迫降 四轴 直接就翻滚掉下来了

灰常感谢,刚玩四轴见谅下

网友:
可能会炸鸡

网友:
就会祈祷上帝

网友:
螺旋下降炸机

网友:
JJ直接掉下来,炸机

网友B: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那就只有炸机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就知道了~~

试了就毁了,还是别让我遇到好了

网友:
平面设定只有8轴有多余度。。。。。6轴看运气。。(有争议)

怕炸的话用同轴设置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3  看了这个帖子你就知道了

网友:
四轴坏一个的话必炸..六轴坏一个的话可能会安全降落

网友: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四轴必炸 六轴很多飞控不行 也炸 八轴正常不会瞬间炸 可以破降

网友:
同意楼上的,6轴可以勉强,4轴必炸!

网友:
六轴容易测试,少一个桨,看看能否起飞。再对称地拆掉一个,再看看能否起飞。四轴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