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离合器的摩擦片你们用什么胶水粘的

楼主(2012-11-03):
请教各位离合器的摩擦片你们用什么胶水粘的谢        牌子和淘宝最好也给一下,,,

网友:
不懂,只能围观

网友A:
环氧AB胶伺候

网友:
瞬干胶~512~~~~文字太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氧AB胶伺候

ZAP的那种???

楼主:
大家是不是ZAP

楼主:
还是市场上一般的AB胶?????????

网友:
市场一般ab胶没问题,可耐高温。

网友:
可以拿口水试试~

网友:
就用亚拓的胶,不用单买的.用量很少很少,我用的亚拓R48

网友B:
R48不好,楼主买大同的环氧树脂,慢干型那种最好!晚上粘好第二天可以使用,不要用太多,来令片放上去要按平均匀然后等干了后用美工刀割去超出的部分,和罩杯齐平!这样飞起来不会有震动。
Danny

楼主:
谢各位,,,,,,,,,,,,,还是AB解决,,,,,,,飞完回来了,,,,,,,,,

网友(2012-12-19):
煮好饭 用几粒米饭 就好了

网友:
我就用的五金店里面买的AB胶,很耐用。  当然用环氧树脂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R48不好,楼主买大同的环氧树脂,慢干型那种最好!晚上粘好第二天可以使用,不要用太多,来令片放上去要按平 ...

来令片是不需要切的,是先把2个头固定进去 然后卡上去的,很紧的,可以不用胶水的,我一直是这样装的,飞了50个起落没问题!!!当然切掉多余的也能用!个人观点,不同勿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