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NAZA悬停测试 失控返航测试

楼主(2012-11-03):
XA650
NAZA—M
V2216 800kv
仿APC1047
天行者40A
目前起飞侧倾依旧,但是只要稍微修正即可正常起飞。

来张照片:

定高定点悬停测试:

失控返航测试:

网友:
四轴很流行啊

网友:
为什么现在四轴那么多?元芳,你怎么看?

网友A:
关控返航 ,降落地点离起飞点多远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控返航 ,降落地点离起飞点多远距离?

30cm以内的样子,基本上就是原点

网友B:
LZ你的机子震动怎么样~!我的和你的配置一样,就是震动问题严重,那个电机不装桨电机轴是直的,但是装上桨把螺丝拧紧了就不行了~看螺丝、电机轴和子弹头都有问题,郁闷好久一直没法解决~我正打算把电机轴全换成长轴的,不用那个螺丝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你的机子震动怎么样~!我的和你的配置一样,就是震动问题严重,那个电机不装桨电机轴是直的,但是装上桨把 ...

机子有轻微震动,不严重。装好桨后从正上方看电机轴也是正的,不画圈。但是航拍视频还是抖动厉害,呵呵
检查一下电机臂的安装是否正确?螺丝是否上紧

网友C:
定高定点难道是用另一架多轴拍的?真看不出是谁稳谁不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高定点难道是用另一架多轴拍的?真看不出是谁稳谁不稳了

人肉云台拍的(我自己拿手机拍的)

网友(2013-02-08):
请教下楼主,失控保护油门设置的是好多啊?谢谢,还有楼主脚架上的泡沫是那里来的啊?

网友(2013-04-16):
今天NAZA首飞成功

网友:
看着真稳